2年没飞了想弄个亚拓500ESP请老鸟分析

楼主(2010-02-07):
本人3年前从双桨飞到固朗450,450到手后飞了20块
电池
吧,越飞越害怕感觉危险,炸机3次,都没什么大事,只坏了易损件(大桨、三轴、尾管、
舵机
、大齿)后因,飞机总是空中断电,飞机螺丝有些滑丝,就把飞机卖 了,飞行中只三面旋停过,而且不会调试。飞机卖了之后这两年里也是想的要命,由于身边没有老鸟,都是自己一个人琢磨,非常痛苦,这两年
模拟器
是没少练,基本动作也都可以,不会自旋翻,不会横滚,其它的都还可以,想怎么飞就怎么飞,,现在请老鸟帮帮忙,我该怎么办,上了500ESP会有什么后果。谢谢好心的模友了,感激不尽。

网友A:
既然悬停过关,只要你愿意花钱,愿意修没啥不可以的.
后果也就是不小心的话多花钱,乱来的话断个手指什么的....和450没有本质区别...杀伤力更大,银子更多....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感觉模拟器和实际有差别的。

网友C:
还是先飞450吧,不差钱的话500也行。
不过450都把你吓的,500那更吓的你。。。。。

网友D:
500很爆,安全来看还是450练习比较好

网友E:
450的我也不怎么会飞,没人带,自己也没太多时间

网友F:
找个当地的 玩直机的群 就不好啦~~!

网友G:
哇哦!玩450你都怕,还要上500???  空中断电,一定是和设备有关系,我也遇到过,和机子大小不相干,买台山寨450,配好点的设备飞起来还是很稳的。而且模拟器和实际上真机区别好大的。个人玩模拟器只是练习对舵面的反应,没有上真机的心理压力。

网友H:
那个最怕,就飞那个把胆子练好了就OK了!
那个最怕就飞那个,把胆子练好了就OK了!总结每次事故原因不段累计经验克服苦难,加油!

网友I:
其实大飞机相对安全!稳定性更好!只是米的投入很多!而且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高手都有炸机的时候!别人说什么都是别人自己的想法,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

楼主:
看来我还是要从450重新开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