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急

楼主(2010-02-07):
我想问下,直升机的螺旋桨在不工作的时候不是可以收起来的么,我想问下,它在工作时能展开是什么原理,是什么结构?跪谢了,拜托放个图出来谢谢了

网友A:
离心力 甩直了·~!

网友B:
离心力啊!桨叶围着一个中心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了!这好像初中就学过的吧!!!

网友C:
大桨不是拧死的,能折到一边用桨托固定在尾管上。
这个是真机上的摆振铰变形而来的机构,具体原理的话搜索一下“摆振铰”就有了,大致是用来克服挥舞铰也就是横轴胶圈机构产生的晃动(科里奥利效应)。

网友D:
离心力有点向离合器!

网友E:
大桨的螺丝是有自锁功能的,其实就是螺丝里有个胶圈,拧进螺帽后胶圈就死死的卡住了螺帽杆,就不会松了。然后你别拧太紧的话它就可以以螺丝为圆心转动了,转起来后可以稳定的原因就是像楼上那几位说的那样。

楼主:
原来如此,和之前的猜的一样,看来要是这样的话,旋翼机不太可能用这样的结构来把桨收起来了是么?

网友C:
你说的是真飞机啊?直升机旋翼也不可能折到一边的,V-22那种旋翼机就不知道结构了,但固定翼的一些主翼可以折的,舰载机大部分都能折。

网友E:
真的直升机有的也是可以收的,不过不会是像模型用这么简单的方式了

网友F:
我不爱学习所以不会问这个问题
大致能理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