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木和机身的连接方法? 送小姨子!!!!!!!!

楼主(2010-02-07):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同问 刚接触也很疑惑 还有 小胰子啥名来着啊

网友B:
可以用胶带。。。自己DIY咯
小姨子拿来。。。

网友C:
热熔胶最快,泡沫胶次之。

网友D:
直接用泡沫胶没问题的,楼主最好用两根10X10的木棍。上下粘上两根横着用再上电机那样比这样结实

网友E:
2217这种级别的电机就要舍得麻烦,用十字铝安装片固定电机,机头用三合板五合板小片做个座子热熔胶固定……麻烦是麻烦点,好处是可以在外场随心所欲调节拉力线。别再用这种木条安装的方式了,太过简陋,小级别电机用的,小心炸机把木条给机机“干”进去,会很疼的
PS 最近快过春节了,好多快递都不接单了,小姨子只有走顺风发给我哈

网友F:
小姨子 好正....

网友G:
有此这极品...夫复何求

网友H:
我。。。。。。。。。。。。靠 卡啊啊奥小姨子

网友I:
关注小姨子,其它一律飘过~~~

网友E:
楼主是小胰子专业批发商,鉴定完毕!

网友B:
你小姨子真不少!大姨妈应该也不少吧???哈!

网友J:
来晚了,小姨子被版主干走了。

网友K:
小姨子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