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10-02-07):
各位好,第一次发求助贴,不知道能不能贴图。我从淘宝上买了一个57的步进电机还有一个驱动器及控制器,控制器输出信号是CP+ CP- DIR+ DIR-,驱动器的输入是CP+ CP- CW+ CW- ,驱动器输出是A+ A- B+ B- ,电机是2.3V2.7A日本Minebea57系列两相步进电机,有六根线,我把中间抽头闲置不用,用线圈两端的。我的问题有三个,一是CW就是DIR吗?可以直接连吗?二是A+ A-如果随便接行吗?会有什么后果啊?三是驱动器电流要设成多大啊?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0-12-26):
不进的接法要么A+ TO A+  B+ TO B+   A- to A-    B-  to B-;;;;  要么   A+  TO   B+   B+  TO  A+  A- to B-    B-  to A- 总的原则就是磁场方向要一致,不一致的话不会走,只在一个步上来回跳

网友:
试一下,应该没错,那个是控制正反转的,控制器有光耦隔离,错过了也不会有问题,但是正负要接对,否则可能把光耦烧掉

网友(2010-05-30):
同样问题 顶上去

楼主(2010-02-09):
哪位可以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别沉了。

网友:
一顶一看,是条好汉!

网友:
A+ A-可随便接,但B+ B-与A+ A-要区分。如方向反了在软件中设置,也可掉线。

网友:
觉得用过的两相步进电机有4线,5线和6线。6线的处理好中心抽头与4线用法一样。5线的是中心抽头连在一根线上。根据你的用法断开这一点就与4线或6线用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