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gp750在600n上的震动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0-02-07):
先来说说问题:我用dsx7控。gp750装在机身前面。锁尾用9254。感度设置为80(实际为60)。飞机起飞后,由于机身震动导致尾巴左右颤动,我确定是因为机身震动造成的。把感度调到60(实际为20),尾巴左右颤动情况好点,但锁尾就不好了。打方向舵结束后,尾巴总是左右晃一下才停止。我gp750已经垫了5层厚的双面海绵贴了,无语了。
对了,以上说的高感度情况和低感度情况之间有交集,也就是说这两个状态没有分割的临界点。所以不知如何解决。环境温度-2。

补充一下,怠速时,都会因为机体震动,导致尾舵左右快速晃动。

网友:
呵呵,你领悟到了吧。

一,调机,二,调鸡,三,换个位置装装,4,买YT的那个硅胶垫。

再不行,仍了换GY520吧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就是手法问题
比如 向左打方向舵 松手让摇杆自动回中
如果弹簧松紧不合适的话
那摇杆不可避免会在中立点附近摇晃一两下才停住
那么表现在飞机尾部 就是尾巴摇晃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就是手法问题
比如 向左打方向舵 松手让摇杆自动回中
如果弹簧松紧不合适的话
那摇杆不可避免会在中立点附近摇晃一两下才停住
那么表现在飞机尾部 就是尾巴摇晃

我不是让摇杆自己回中的,是退摇杆,然后手不用力的跟着摇杆回中,所以摇杆不会再中立位置左右颤一下。

网友:
750  和520都比较怕震动,关健是调机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网友B:
民工兄!  感觉不一定是震动的事! 从你的600N(我的基本一样!)的情况描述看! 750下面的垫枕已经够厚了(我只用了两层!海绵垫+PU垫)!    建议仔细检查尾动机构!从尾舵机摆臂!到尾中联! 尤其螺丝有无松动??? 注意几个关键环节处!

网友:
正解是:还是用GY4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工兄!  感觉不一定是震动的事! 从你的600N(我的基本一样!)的情况描述看! 750下面的垫枕已经够厚了(我只用了两层!海绵垫+PU垫)!    建议仔细检查尾动机构!从尾舵机摆臂!到尾中联! 尤其螺丝有无松动? ...

感谢朋友指教,你的600真的很稳。。。羡慕。。。呵呵。自从发现这个问题,尾巴我是从头到尾重装的,可问题依旧。我觉得就是机身震动问题。呵呵。可能朋友没有亲眼看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指教,你的600真的很稳。。。羡慕。。。呵呵。自从发现这个问题,尾巴我是从头到尾重装的,可问题依旧。我觉得就是机身震动问题。呵呵。可能朋友没有亲眼看到吧。
      方便的话!给个视频看看! 还有你的机身震动大吗? 特别是主轴的两颗轴承!我用的SK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给个视频看看! 还有你的机身震动大吗? 特别是主轴的两颗轴承!我用的SKF!

主轴轴承没虚伪,很顺滑,轴承是亚拓自带了。
补充一点,怠速时,都会因为机身震动导致尾舵频繁晃动。机身震动情况感觉和其他人的600差不多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给个视频看看! 还有你的机身震动大吗? 特别是主轴的两颗轴承!我用的SKF!

传说中的瑞典SKF轴承啊!一个要50RMB~~我指换了个NSK的,15RMB,想请教下SKF好在哪里呢?

楼主:
skf也不是全50一个吧。。。看型号的。。。skf主要是材质,耐转速,还有精度好。

楼主:
我os50引擎的前后轴承就是skf的。很好使。os原装的是ntn的轴承,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轴轴承没虚伪,很顺滑,轴承是亚拓自带了。
补充一点,怠速时,都会因为机身震动导致尾舵频繁晃动。机身震动情况感觉和其他人的600差不多吧。呵呵。

我第一次飞也是这样,低空悬停的时候尾巴来回摆,现在买了YT那个减震垫加金属片的套装换上,下次飞再试试~~
我怠速时候放在地上,也是看到尾舵机不停的纠正 ,我的是GP780,感度70

网友:
说到轴承,我也是买的SKF啊,就是论坛那个天天发帖子的。不知道是不是假的,我的SKF貌似还没原装的好,几个起落后,那次我发现最上面的轴承已经非常卡了,还有一个就是离合杯里面的,也是非常卡了,奇怪的。2个直接被我扔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os50引擎的前后轴承就是skf的。很好使。os原装的是ntn的轴承,也不错。
     你的前。后轴承都换成SKF的啊!  前轴承不咋好买到! 微型轴承里!SKF的较少! 后轴承更重要! 目前使用感觉还不错! 除了摔机一次后损坏两颗主轴轴承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飞也是这样,低空悬停的时候尾巴来回摆,现在买了YT那个减震垫加金属片的套装换上,下次飞再试试~~
我怠速时候放在地上,也是看到尾舵机不停的纠正 ,我的是GP780,感度70

怠速时是不是也是因为震动啊?呵呵,不可能静止的时候尾舵就再不停的抖吧,呵呵。

楼主: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大概可能是:
1,陀螺加上减震垫,稍微高点好。呵呵。
2,保证尾巴传动,连接上没有任何问题。大奖配平。无双将。尾桨配平。
3,最重要的一点!调机,保证飞机的大奖转速在最低飞行速度下(姑且算为悬停1600转/分),机身的震动最小,也就是说这个状态的机身震动主要是高频震动,让防震垫足以吸收大不分高频震动,这样可以达到机身的震动对陀螺影响最小。当然不能悬停时过去摸机身震动,所以只能反复调机,反复试,反复拆了装,装了拆。
4,在以上条件都做到的情况下,尽量调高感度。以尾巴动作干净利落,不追尾,急加油尾巴抽动最小,因为机身震动引起尾舵摆动情况最小为原则。

呵呵,以上为本人的一些拙见。望更正。

网友:
你750装在前面,可能电子干扰也有点,试着放后面看看,我的600正在折腾中!!!前面离电子设备和发动机太近了!!

网友:
按照LZ的说法应该不是陀螺和舵机的问题,检查尾桨机构有没有虚位,如果虚位严重再好的陀螺都没有用

网友:
1如果怠速陀螺都抖,那应该不是尾传动的问题。
2如果熄火状态下用手抓住机尾 左右摆动  看尾舵机是否顺畅  建议把尾舵机连杆与定位环之间点少许润滑油  保证尾舵机行程顺畅  可以用手摆舵机试一下
3如果上面都没问题  开始检查发动机所有螺丝  离合器罩杯晃动情况  最后看排气  手摇晃排气听是否有响声  最好能换个排气试试  因为排气内部结构损坏会产生震动  而且外表看不出来
4如果都没问题  那楼主应在当地找个小庙  忏悔一下罪过!
希望能帮助楼主解决问题
                一个钟爱潜水的人留

网友:
贴那么多减震垫应该有反效果吧

网友:
是不是机身震动的厉害啊,还有你垫的太多了,2层就够了,多了反倒容易晃。

网友:
我的就在前面!效果非常好!你可以换个其他陀螺试试看吗!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750放620上面会被干扰的 我用的是401 放前面就自己抖舵 放后面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楼主安装机身有问题,安装机身一定要平,俩个侧板一定要一一向对!

网友:
lz的陀螺线有问题   没有固定好   震动会随着线传过来
还可能发生共振····

吧陀螺仪线固定一下看看

网友:
我的安装位置和楼主的一样啊,没问题啊!建议楼主换个陀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