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

楼主(2010-02-07):
今天在二手市场淘回来的!
有哪位大虾知道这个变压器的详细资料麻烦提供给俺这个新手^^
谢谢:)
对了,忘了说了:祝大家小年快乐^^新年更快乐^^

网友A:
变压器做工很好!

网友B:
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不通电时量一下电阻,了解各绕组之间的关系。电阻小的一般有比较大的电流电流输出,再把o_220V之间加上220V的电压,量一下其他绕住的电压就什么都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做工很好!

^^谢谢,也是冲做工不错才收地!

网友C:
 这个变压器标示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啊!
应该是80年代正规大厂产品,还有层间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不通电时量一下电阻,了解各绕组之间的关系。电阻小的一般有比较大的电流电流输出,再把o_220V之间加上220V的电压,量一下其他绕住的电压就什么都明白啦

谢谢^^可是俺还是技术有限,上次接个电机,倒顺开关硬是让我折腾了近一月,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压器标示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啊!
应该是80年代正规大厂产品,还有层间屏蔽层!

谢谢!从哪儿能看出来80年代大厂出的呢,上面的标识我确实看不明白:哪儿是进哪儿是出?MC-100A代表啥意思咧??指教下先^^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变压器的详细资料也只有生产厂家能提供。不就是一输入电压可微调的小功率变压器吗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我看着咋像个“自偶变压器”呢.

网友:
上图这是最普通的变压器量一下绕组,应该是自耦变压器,像是家用稳压器上的。10V接控制线路,200V-250V自耦调压抽头用于调压。
下图是普通的63V/3300UF和4700UF电解电容。
这还不明白,再想应用恐怕很难,这是电子入门的基本元件,从头学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着咋像个“自偶变压器”呢.

用万用表量一下,各个导线相通就是自偶变压器,有几组不通就是隔离变压器。通过观察漆包线的线径,也可分出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一般情况下线径细的是初级,线径粗的是次级。变压器的引出线上下排列的通常是上面是初级,下面是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各个导线相通就是自偶变压器,有几组不通就是隔离变压器。通过观察漆包线的线径,也可分出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一般情况下线径细的是初级,线径粗的是次级。变压器的引出线上下排列的通常是上面是 ...

测了一下,上面5根线,两根紫色的为一个单独的线圈,两根灰色的为一个单独的线圈,绿色的那根和谁都不通,下面的5根都是相通地。

网友F:
“下面的5根都是相通地”0-10-200-230-250V?“上面5根线,两根紫色的为一个单独的线圈,两根灰色的为一个单独的线圈”0-9V 0-24V?“绿色的那根和谁都不通”屏蔽层?选择一电阻较大的绕组接入一工频低压判断一下。

网友:
建议通电测试前用摇表测试各项绝缘!

楼主:
两根紫色的线最粗而且是双线并绕阻值0.2欧,灰色绕组是单线阻值0.4欧,绿色那根不是铜线像锡丝 .白,咖啡,红,黄,蓝绕组的阻值是:白-咖啡0.6欧,白-红7.4欧,白-黄8.5欧,白-蓝9.2欧.

网友G:
【线间变压器】高音喇叭扩音机上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间变压器】高音喇叭扩音机上有这个

"线间变压器"标的都是阻值,这个标的都是电压,明显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
好象是线间变压器。

楼主:
  一、识别电源变压器
  1. 从外形识别 常用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有E形和C形两种。E形铁芯变压器呈壳式结构(铁芯包裹线圈),采用D41、D42优质硅钢片作铁芯,应用广泛。C形铁芯变压器用冷轧硅钢带作铁芯,磁漏小,体积小,呈芯式结构(线圈包裹铁芯)。
  2. 从绕组引出端子数识别 电源变压器常见的有两个绕组,即一个初级和一个次级绕组,因此有四个引出端。有的电源变压器为防止交流声及其他干扰,初、次级绕组间往往加一屏蔽层,其屏蔽层是接地端。因此,电源变压器接线端子至少是4个。
  3. 从硅钢片的叠片方式识别 E形电源变压器的硅钢片是交*插入的,E片和I片间不留空气隙,整个铁芯严丝合缝。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的E片和I片之间留有一定的空气隙,这是区别电源和音频变压器的最直观方法。至于C形变压器,一般都是电源变压器。
三、各绕组电压的测量

  要使一个没有标记的电源变压器利用起来,找出初级的绕组,并区分次级绕组的输出电压是最基本的任务。现以一实例说明判断方法。

  例:已知一电源变压器,共10个接线端子。试判断各绕组电压。

  第一步:分清绕组的组数,画出电路图

  用万用表R×1挡测量,凡相通的端子即为一个绕组。现测得:两两相通的有3组,三个相通的有1组,还有一个端子与其他任何端子都不通。照上述测量结果,画出电路图,并编号。

  从测量可知,该变压器有4个绕组,其中标号⑤、⑥、⑦的是一带抽头的绕组,⑩号端子与任一绕组均不相通,是屏蔽层引出端子。

  第二步:确定初级绕组。

  对于降压式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线径较细,匝数也比次级绕组多。因此,像图4这样的降压变压器,其电阻最大的是初级绕组。

  第三步:确定所有次级绕组的电压。

  在初级绕组上通过调压器接入交流电,缓缓升压直至220V。依次测量各绕组的空载电压,标注在各输出端。如果变压器在空载状态下较长时间不发热,说明变压器性能基本完好,也进一步验证了判定的初级绕组是正确的。

  四、各次级绕组最大电流的确定

  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电流取决于该绕组漆包线的直径D。漆包线的直径可从引线端子处直接测得。测出直径后,依据公式I=2D2,可求出该绕组的最大输出电流。式中D的单位是mm。

楼主:
楼上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完整和正确咧

网友F:
贴是你发起的,解决了问题就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是你发起的,解决了问题就正确。

谢谢!
虽然找到了资料,可是我还是不懂电流的工式是怎么计算地.
公式I=2D2  我这半文肓实在是没招儿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虽然找到了资料,可是我还是不懂电流的工式是怎么计算地.
公式I=2D2  我这半文肓实在是没招儿啦:(

你知道这个变压器各绕组的线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这个变压器各绕组的线径吗?

紫色绕组双线并绕,线径是1毫米,其余绕组单线,线径0.5毫米.

网友F:
“紫色绕组双线并绕,线径是1毫米,其余绕组单线,线径0.5毫米”看来这一绕组是输出电流最大的,还要知道它的输出电压才能估算这一组的输出功率。据经验一般小型变压器及感应电机绕组线圈的电流密度是每平方毫米5安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紫色绕组双线并绕,线径是1毫米,其余绕组单线,线径0.5毫米”看来这一绕组是输出电流最大的,还要知道它的输出电压才能估算这一组的输出功率。据经验一般小型变压器及感应电机绕组线圈的电流密度是每平方毫米5安培左 ...

恩,虽然这组线径最粗,但电阻是最小地,只有0.2,其他的几组电阻都比它大,所以我就不明白这应该是输入还是输出了.

网友:
按一般用途来说是输出,但变压器是可逆的。

网友H:
你这有可能是逆变器的升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5根都是相通地”0-10-200-230-250V?“上面5根线,两根紫色的为一个单独的线圈,两根灰色的为一个单独的线圈”0-9V 0-24V?“绿色的那根和谁都不通”屏蔽层?选择一电阻较大的绕组接入一工频低压判断一下。

这个不正确?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懂:loveliness: 。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这有可能是逆变器的升压变压器

如果测得有带抽头的对称低压绕组就可能是逆变器的升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测得有带抽头的对称低压绕组就可能是逆变器的升压变压器。

"对称低压绕组"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不好意思

楼主:
"工频低压"是说电压从几V到几十V的交流电?

网友:
比如常用的变压器次级输出有12V+12V的,线圈是通的中间是抽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频低压"是说电压从几V到几十V的交流电?

“工频”是指我国工业用电频频,也就是我们用的市电(50HZ)。
测试时为变压器安全只能用低压再慢慢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频”是指我国工业用电频频,也就是我们用的市电(50HZ)。
测试时为变压器安全只能用低压再慢慢增高。

谢谢你的耐心辅导^^非常感谢:)
我再慢慢消化下,如果有不明白的再请教^^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