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GU-210陀螺仪的吗

楼主(2010-02-07):
我在255上用这个陀螺仪  控是DSX7  经过反复调试 把陀螺仪从机腹里搬到机腹下 在搬到机头  把感度设到了18  还是有追尾的现象  当然 放在机腹里  追尾最严重了   尾舵机什么的都设好了  按论坛里的那个200的帖子设的,各位高人帮我想想  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注意到?

网友:
楼主请注意JR感度的设定模式,如果你是50%作为区分普通模式和锁定模式,那么数值越接近0%或者100%感度就越高,如果18%实际对应的是(50-18)x2=64%感度应该是非常高了。

如果是0%作为区分普通模式和锁定模式,那么数值越接近-100%或者+100%感度就越高,这时18%对应的就是真实的陀螺仪感度。

如果真实18%还会出现追尾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在于你的尾舵机是否速度太慢了,陀螺仪是否设定在了普通模式而不是锁定模式,陀螺仪是否受到了干扰,尾连杆是否有稳妥的支撑,个个关节是否都顺畅,螺距和油门曲线设定是否合理等等,这些问题我在以前的帖子中都有详细的描述。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参照DSX7控的设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SX7%2B%C9%E8%D6%C3 和 图解飓风200装机调试及DX7设置 (11)【完】 V2 (3)【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1152&extra=page%3D2 还有你的置顶帖 进行设置的   一般帖子里提到的问题我都注意到了 目前还在调试中  在问一下这个陀螺仪的最小行程 是不是60 可以调的比这个更小吗?我调到60 都有点撞墙了 我用的是舵臂上从轴向外第二个空。

网友:
估计是振动或是桨有问题。

我有一次在用调到最佳时,用futaba把感度设到100%,也不追尾。

还是先调机身吧。 沈先生的那个视频,你可以看看。很有用。

网友:
尾舵机的行程大小完全看是否有干涉,和具体的数字无关,至于尾舵机拉杆的摇臂安装孔位一般是在离中心10mm左右的孔比较合适。

网友(2010-03-09):
我在用GU210陀螺,感觉还行啊,倒飞,正飞都不错。 其它复杂动作一般不用小飞机飞。

我用10C 感度设为70

网友:
垃圾舵螺,我有一个基本是新的,有需要PM价钱。

网友:
嗯 是挺垃圾的 不咋地  一换GP780立马感觉 飞机不漂了。

网友:
确实是垃圾陀螺,调整好了配合3154 温标到死。   换401 GP750 都比他强一万倍。

网友:
除了爱温飘,性能还不错。

网友:
村田传感器就那德行了。。。

网友(2010-04-18):
就那么差吗

网友:
确实不怎么地
现在用在450上,貌似行程设置还不工作

网友:
先說255「追尾」有很大是機械問題如震動…210最難弄是溫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