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B6怎么冲6S的A123

楼主(2010-02-07):
刚刚才搞懂冲3s,但是10.3V就提示满了,分别,3.38 3.45 3.47,刚才冲时第一个是最高的,现在怎么这样了,呵呵,到底怎么调的,说明书只有英文,不懂

网友A:
不知道LZ你买的是什么B6?是山寨的那种吗?那平衡性事很差的,不过你可以调到0.5A对A123进行补充!不过有时也要看你的电池好不好了!你买的A123应该是拆机的吧!那即是补充后,也达不到3.6V也正常!现在的A123还没刚出来的时候10元一节的好!

网友B:
你充的方式可能不对,看看B6的说明书。能充到3.6的,不过电压马上会降下来~~~

网友C:
现在还有人用B6啊...

网友D:
是IMAX-B6吗, 是的就要这样。 在USER SET PROGRAM中进入LI(XX) V,TYPE 选择LIFE,退出后再进入PROGRAM SELECT LIFE BATTERY , 进入后选LIFE BALANCE 就是平衡冲了

楼主:
原帖由
momocha8802
于 2010-2-7 23:10 发表
现在还有人用B6啊...
买不起A6

网友E:
回复是一种美德
 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