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电机比较省电?

楼主(2010-02-07):
45机机上用的,问下前辈哪款
电机
比较省电!

网友A:
我觉得朗宇还可以!我现在就在用8分钟下来电机一点都不热。

网友B:
ESKY的电机就比较省电,夏天飞行完还是温温的
但电机省电的同时也不够暴力

网友C:
浩马特的电机也是不错的
A123的话,凯旋的那个红魔电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