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石膏模具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大家在用石膏做阴模的时候 图脱模剂和环氧之前 用给石膏表面做喷漆处理吗?

网友A:
好象不用喷漆。

网友B:
喷层胶衣

网友C:
这胶衣,有图不?是不是和自喷漆一个样?

网友D:
玻璃钢或金属模具因为表面光滑,成型后不需要加工.步骤:1.脱模剂 2.胶衣 3.环氧树脂+玻璃布(碳纤维、凯夫拉)挤压干燥成型,石膏模具表面不光滑,成型后需要打磨,所以不建议上胶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