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里的飞机

楼主(2010-02-08):
我下了几个G4的飞机,请问放到哪个文件夹里?

还有谁有那种大大的运输机的飞机?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了波音747的

网友:
Simulator--->Import--->g3x / rfx,進入你,下載飛機存放的所再位置.....
在G4上面:Simulator--->Import--->RealFlight Archive (RFX,G3X)...
在 G3.5上面:Simulator--->Import--->rfX...
兩者都是同樣的方式加入飛機的~
在G4上面 Aircraft  ,點入 -->  Custom Aircraft  裡面...
如果沒出現,不是檔案損壞,可能就是需要再加入,資料片Expansion Pack  ,才會顯示出來~
g4 應該是RF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