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湛江附近懂CNC的网友帮助修理雕刻机,或是大家指导一下也好

楼主(2010-02-08):
我新买的雕刻机,收到后拿回家就是这样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9538&extra=&page=1
商家不肯退货/退款,也不肯告诉我怎么修那断掉的螺丝。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514&pid=4596181&page=3&extra=#pid4596181
我自己是20天前紧急开始恶补机械的,以前弄过电子。
目前手头机械工具只有台钳,手电钻,卡尺,角尺各一把,螺丝刀等一般工具齐全。手头没有机床,附近也借不到。
所以只好求助网友,帮助我进行修理。或者先指导一下维修方法,让我自己先试试。

主要故障:
1.X,Y轴梯形丝杆均不能消回差
2.5颗螺丝断在钢板里面,螺丝前半截可以用磁铁吸出,故怀疑螺丝孔螺纹也有损坏。

另外,如果能帮忙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未发现故障,
再告知如何调试精度,就更好了,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取出螺丝头部之后,还有半截在里面

螺钉是从侧板打入Y轴丝杆下面的槽钢里的。

网友:
消回差,找和丝杆配套的螺母自己D,搜老帖
断螺丝用3mm钻头小心在中间钻孔,磨只比钻头稍大的三棱锥,轻敲进去,应该可以拧 出来,慢慢试吧。

网友:
楼主自已扭断的?怎么可能会断这么多个?如果原来加了罗丝胶,就要加热后才能拆!

楼主:
楼上:
寄来后就是这样,已经断了
没有加螺丝胶

楼上上:
消回差机构是有的,但是现在失效了,不知道该怎么修理
另外,螺丝是M3的,我试试钻M2的孔,不过手里现在也没有M2的三棱锥。
我打算试试电火花,不过得拆开搞,比较麻烦。

网友:
建议楼主先用起来 待对机器熟悉了 全部拆了重新装配,螺钉改用4mm

网友:
试试拿氩弧焊点些东西在螺丝上扭出来,可能可以。至于消回差机构救不知道怎么搞了,我都是湛江的,机床要去海田找,那里记得有加工的,不过现在过年估计也是比较麻烦

网友:
唉,同情下

楼主:
5楼/地板:那些螺丝是固定滑台的,断了我都不敢用机器了,现在要不是我把槽钢垫起来,丝杆早就弯了
6楼:
机加工在湛川大道有的,相对海田可能近点,不过也很远,基本上不可能拉过去。
海田过年也没人,只能等到年后了。
消回差我自己搞还有点把握,螺丝实在没有工具取出来。
我没有氩弧焊,借也借不到,只好先搞电火花了。
您要是有氩弧焊,希望能借来用用。
顺便问下,如果拿去机加工,修好这个毛病,要多少钱?
7楼:
估计修完技术得大为长进,没准fzpjc还要我付学费。看样子他很缺钱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就是你包上八层木箱也没用,中铁是万万不能发的,我发中铁的损毁率在80%,那些螺丝非常可能是惯性造成的剪切力切断的,你要求退货就是卖家同意了风险也是非常大,可能发回去了,机器损毁更严重,而一旦损坏这个责任肯定又转移到你身上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各让一步,卖家指导一下把机器修好,毕竟坏的不是很厉害,买家卖家都不容易,况且以后还要卖家给你指导使用呢

网友B:
居然是用M3的罗丝?作者有病?用上金属了也白用,还不如像个骗子一样用PVC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用M3的罗丝?作者有病?用上金属了也白用,还不如像个骗子一样用PVC好了

这话你说比较合适,我知道也不好说

网友:
断丝如不好取也就别取了直接攻M4的得了!40公斤属半轻不重的东西运输容易坏:太重了人搬不动就用叉车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话你说比较合适,我知道也不好说

 怎么 你们俩和好了? 他还替你说了句好话
干脆你俩结拜吧 没准真成最佳组合了
过年了 祝你俩百年好合 新年快乐

楼主:
To 楼上:

引用 网友C:

 怎么 你们俩和好了? 他还替你说了句好话
干脆你俩结拜吧 没准真成最佳组合了
过年了 祝你俩百年好合 新年快乐

同想法,希望UFO与林大夫不再争吵。

To 12楼:
我也想过,重新攻M4能增加强度。不过我从没在钢板上开过孔,也没攻过丝,得先练练手,别把丝锥断在里面了。。。

To 林大夫:
情况还好,至少能看得见的位置上,螺丝还是好的。我还是把雕刻机修好吧。
本来是该卖家指导维修的,但是他没有,只好发出来问问。

顺便问下您关于取螺丝断头,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螺丝断头又不是断丝锥,直接钻喽,攻M4的,最省事了。

网友D:
我就喜欢挑人少的帖子回。这样如果帖子沉了我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是自己搞沉的;如果帖子火了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占了靠前的位置,是我顶上去的。这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楼上:

同想法,希望UFO与林大夫不再争吵。

To 12楼:
我也想过,重新攻M4能增加强度。不过我从没在钢板上开过孔,也没攻过丝,得先练练手,别把丝锥断在里面了。。。

To 林大夫:
情况还好,至少 ...

这么细的估计取不出来,电火花或者干脆就直接钻大孔改m4,要是孔太大了可以下丝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喜欢挑人少的帖子回。这样如果帖子沉了我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是自己搞沉的;如果帖子火了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占了靠前的位置,是我顶上去的。这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抵制复制粘贴。。。

网友:
钻个M2的孔,把3角刮刀的尖敲进孔里一点,转动试试,看能退出来吗。

网友:
18樓咋還沒有進去

网友:
我也是湛江噶 可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好心,
我先试试自己解决,如果不行再来发帖求助。
2mm的钻头手上有,不过都磨的差不多了,还得去买新的
三棱柱我用粗钢丝磨个试试。

网友E:
螺丝是M3的,那厂家対自己的攻丝技术非常有信心,对比地板砖的缝螺丝像是m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就是你包上八层木箱也没用,中铁是万万不能发的,我发中铁的损毁率在80%,那些螺丝非常可能是惯性造成的剪切力切断的,你要求退货就是卖家同意了风险也是非常大,可能发回去了,机器损毁更严重,而一旦 ...

还是还是林大夫经验丰富,受教了 因这次是买家指定中铁的,我(我就是卖家)无法选择。以后不管买还是卖坚决不用中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用M3的罗丝?作者有病?用上金属了也白用,还不如像个骗子一样用PVC好了

你好,探讨问题的时候请嘴巴干净点,你知道Y轴和边框接触面积有多大吗?你知道8个12.9级M3的螺丝同时紧固后有多大的抗剪切能力吗?你知道桌面型雕刻机最大负荷工作时对机架造成多高的扭曲和剪切力吗?请用数据说话,欢迎继续跟贴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丝是M3的,那厂家対自己的攻丝技术非常有信心,对比地板砖的缝螺丝像是m5的。

你好,我对攻M3的丝确实很自信,我做过的最小零件是M2*2的不锈钢螺丝,顶部铣一个0.3*0.3的改锥槽,军工产品。

楼主:
楼上不必多说,多说改不了这帮人的本性,选用M3是毫无问题的。

网友:
如果能拆下来,就直接用台钻把螺丝钻了,就好,如果直接攻M4的比较够呛容易断丝的

网友:
作者的设计明显没有考虑到“中铁的优质服务”。哈哈 。
以后的设计加几个粗一点的销钉。 就不信中铁还能干断?

楼主,有种东西叫断丝取出器。不过好像不怎么好用。嘿嘿,应该能取出一两个。
螺丝断了的已经断了,没断的拧下来。把这部分拆下来才好操作。

用键槽铣刀拧一下试试,(用夹头夹住),过年放假这几天,我刚刚用这方法取出两个断丝,大概3mm的吧。

不建议钻M4的孔,那用的是内六角,还得为螺丝头部钻孔,如果用手电钻的话,麻烦。

消回差自己研究吧,这个论坛崇尚的是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