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百分表与千分表应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0-02-08):
    使用百分表时,应注意:

    1)测量前,用干净棉丝把测杆、测头及被测工件擦净;装夹表头时,夹力不宜过大,以免套筒变形及使测杆移动不灵活。

    2)测量时,应把表装夹在表架或其他可靠的支架上,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

    3)使用百分表对工件进行比较测量时,要选用块规或其他标准量具调整百分表指针对准零位;然后把被测工件放在测头下,观察指针偏摆记取读数,确定被测工件的误差。

    4)测量平面时,测杆要与被测平面垂直;测量圆柱面时,测杆轴线要通过被测表面的轴线,并与水平面垂直。同时根据被测工件的形状、粗糙度来选用测量头。

    5)为了保证测量力一定,使测头在工件上至少要压缩 20—25个分度,将零位与指针对准;然后将测头提起1~ 2mm,放手使其自行复原,试2~3次;若指针停在其他位置上,可重新调整零位。

    6)读数时,眼睛视线要与指针垂直,偏斜会造成误差。

    使用千分表时,应注意:

    1)测量前,必须把千分表固定在可靠的表架上,并要夹牢;要多次提拉千分表的测杆放下测杆与工件接触,观察其重复指示值是否相同。

    2)为了保证测量精度,千分表测杆必须与被测工件表面垂直,否则会产生误差。

    3)测量时,可用手轻轻提起测杆的上端后,把工件移至测头下,不准把工件强行推入测量头下,更不准用工件撞击测头,以免影响测量精度和撞坏千分表。为了保持一定的起始测量力,测头与工件接触时,测杆应有0.3~0.5mm的压缩量。

    4)为了保证千分表的灵敏度,测量杆上不要加油,以免油污进入表内。

网友:
一顶一看,是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