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好不好?在6EX之间徘徊

楼主(2010-02-08):
本人菜鸟初入魔教,网购得二手E016A一架,需配收发,经前辈指点购控不得吝啬于铜板,荐购EX6一套学飞,后于网络淘控,见得以下之韩国HITEC控,有些心动,但怕购之后悔,故在此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在此小生感激不尽!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5fef1ac127873a3d2dd85f9d087496f0&x_id=db2

另外想把E016升级为金属,各位大侠认为网络中传说的副厂件安全吗?有必要吗?

本人是玩三通走火再入魔的,家里大大小小一大堆3通的,经济危机过去了想提升点档次所以初来驾到,在此报个道,苶请各位前辈大侠在小生以后的学习当中多多带教啊,万分谢谢!

网友:
控的问题不大,只是接收机的问题而已, 接收机多人卖吗? 贵吗?

网友:
这个控貌似原装也是PPM的接收。和SANWA一样。PCM的貌似比较贵。。但是比6EX好很多  绝对的

网友:
真想玩建议购买2.4G遥控

网友A:
买FUTABA或是JR的八通九通以上的控一次到位,否则玩久了肯定还要升级滴。家里现有五只不同等级的控,这就是我的经验。

网友:
对  一次到位   买 JR    DSX9    2.4G      大大的好啊

网友:
没用过,等待使用报告~~~~~~~~

网友:
控不错就是接受贵

网友:
还是选个主流的控比较好,很多附件也容易配。

网友(2010-03-18):
引用 网友A:
买FUTABA或是JR的八通九通以上的控一次到位,否则玩久了肯定还要升级滴。家里现有五只不同等级的控,这就是我的经验。

看来玩航模的历史悠久呀
佩服
一步一步踏实玩过来的也好

网友:
买国产的!

网友:
推荐6EX

我也刚刚买了6EX  一切都让我很满意,我买的是6EX 2.4 感觉调节比较顺手,而且模拟器很方便!韩国的控在模拟器里面是没有的,要自己添加的,里面有JR   FUTABA的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用这个控多久,  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FUTABA很贵,但是这个东西质量比较好,可以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推荐你选择牌子比较好口碑的FUTABA  JR

网友:
控还是JR AND FUTABA

网友:
 一步到位 价又相对低的就 FUTAB T8FG了 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没用的都去掉了!!而且 舵机反映速度 和12FG是同档次的!! 比DSX9要快不少!! 而且更安全!!

网友:
接受机贵啊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