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0-02-08):
我想把我的四冲的前端装螺旋桨的轴再向前延长一段,该用什么办法达到目的? 需要重新车一个轴吗?

网友A:
主轴的长度是原厂设计不可改变的条件,主轴也是引擎里重量最大的单一零件,主轴越长引擎总重将越重,除非是自己重新车,但这实际上的可行性非常的低,不如提出实际上的用途,让大家帮你想些替代的办法吧!!

楼主:
我的一架BF109机鼻部分直径较小,如果按正常位置安装的话就会要在飞机表面开洞,我是想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把发动机向后移动大概5CM左右的距离,轴的长度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 只要能延长5CM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一架BF109机鼻部分直径较小,如果按正常位置安装的话就会要在飞机表面开洞,我是想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把发动机向后移动大概5CM左右的距离,轴的长度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 只要能延长5CM就行

发动机向后移5CM左右就不是螺旋桨的问题了,是重心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的长度是原厂设计不可改变的条件,主轴也是引擎里重量最大的单一零件,主轴越长引擎总重将越重,除非是自己重新车,但这实际上的可行性非常的低,不如提出实际上的用途,让大家帮你想些替代的办法吧!!

推论引擎应该是倒装,突出机头罩的部份那就是汽门调整盖,以及部分的散热片吧,四冲70~90级的中小型飞机这样子很正常,加上BF109机头比例也小,就算京商出的BF109引擎的那部份也是会外露滴,散热也会比较好。

最近刚完工试飞60CAP232 OS4C91,机头罩超级大但前、侧、下方都还是了几孔解决散热及排气管问题。

毕竟航模不是静态模型,首重的就是飞行性能,机头罩引擎外露区块的开孔,先去参考别人怎么开漂亮,再做决定吧。

楼主:
是的,BF109机头空间小,我也是打算把引擎倒装, 如果能靠后5CM就能到BF109机头下部散热器部位,那的空间大所以就不用开洞了,但是看楼上各位的发言好象是不太可能的意思了@-@ ,郁闷!

网友:
你这叫真正的!正宗的!削足适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我的四冲的前端装螺旋桨的轴再向前延长一段,该用什么办法达到目的? 需要重新车一个轴吗?
你这叫真正的!正宗的!削足适履!!!你这叫真正的!正宗的!削足适履!!!

化油器

楼主:
LS的,发张图是什么意思? 没明白!  请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