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7100接收上多出来的香蕉插头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2-08):
AR7100接收上多出来的香蕉插头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是AR7100 不知道AR7100与AR710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是否是自带BEC,可支持高电压版本舵机呢?

网友B:
AR7100和AR7100R的差别
AR7100支持大电流直驱,支持双电压输出(陀螺,油门5.2V , 斜盘舵机7.4V),电压稳定,省掉了BEC,那个插头直接插在7.4V锂电上。 AR7100R除有AR7100的功能外,多一个定速功能,这个定速相当的好,本人现在正用,转速非常准,ALAN用的正是它。斜盘建议用JR的8915或JR的HV版本的高压版舵机,其他品牌容易烧毁。插头换个T头就可以和其他电池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