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SE遥控接上12V 5A电源后无法开机,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08):
DX7 SE遥控接上12V 5A电源后无法开机,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情况吗?
是不是控被烧坏了?

网友:
估计电源接反烧了,

网友:
JR的电源插口和普通的是反的 不知道DX7是不是也一样

楼主:
不知道烧了还能修好不?

网友:
自己拆开看下是否保险管烧了,是的话换个,没坏的话得专业人士修了。。。

楼主:
请问楼上保险管在哪个位置,我不太懂,谢谢!

网友:
DX7电源接口是反的,芯是负极,外面是正极.估计电源接反烧了.还有你用5A电流也太大了

楼主:
我刚拆开看了,就是保险管烧掉了,保险管是250V 3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拆开看了,就是保险管烧掉了,保险管是250V 3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拆开看了,就是保险管烧掉了,保险管是250V 3A的

换个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
太冒失了。以后小心为上

楼主:
感谢大家!控换了保险管修好了

网友:
插反是不会烧得,里面有单向管保护着呢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汗,下次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