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米有低压舵机的?

楼主(2010-02-08):
因为项目组要做一个低功耗机器人,需要低压舵机,请问普通舵机在3.7甚至3.3v时候能正常工作么?有低压舵机么?
低压舵机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如果没有的话,只能自己花电路板改装现有舵机了,但怕响应时间指标太差。

网友:
难,TTL数字电路基本上都是5V电源的,楼主可以考虑加个3.3——5V的大电流转换器

楼主:
本身就打算和wsn结合,所以必须考虑低功耗,只能用一节锂电池供电。
没有的话,那只能自己作控制板了,干脆做成串口舵机了。
悲剧啊

网友A:
用到单片机的数字舵机你可以试试。比如ESKY的EK2-0508,应该就能用3.3V,而且很便宜。
但是,舵机从来就没有低功耗的。只要带上负载,像0508这样的,至少一个舵机100mA是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单片机的数字舵机你可以试试。比如ESKY的EK2-0508,应该就能用3.3V,而且很便宜。
但是,舵机从来就没有低功耗的。只要带上负载,像0508这样的,至少一个舵机100mA是要有的。

很巧,就是打算用0508,原来看上它是数字舵机,而且精度不错。不过方案改了,要改低功耗,只给一节锂电池了。低功耗也是相对而言的,不行走的时候,电机部分的电给断了就ok了。

网友:
单节锂电的舵机很多。找个低功耗的单片机自己写个控制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