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O的760MG 和 亚拓的DS610, 谁好

楼主(2010-02-08):
INO的760MG 和 亚拓的DS610,
两种大机的舵, 哪个好些?

网友:
我用的就是760.MG  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用的650,660,很不错。
严重炸鸡两次,其中最厉害的一次高速垂直炸地,侧板都断了,发动机都移位了,三个650MG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耐堵转也很强,在家装机忘了把桨打开,愣是堵转半个多小时,才发现舵机发烫,结果一个都没坏。刚刚的。

楼主:
楼上, 支持理由?

网友:
YT 的感觉耗电快,但速度也快

网友:
亚托的舵机都太垃圾了啊,我都坏了不少了

网友: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用650,一个用760,我是用750的,都很爽,。YT的没试过,也不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