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了,600np调不好 是GP750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自从小炸后 (损失 大浆 尾管 尾轴 主轴 浆夹轴承 副翼钢丝 尾桨 全部更换一新)飞机的尾巴总往左匀速慢跑,中立点正负螺距0度都试过没效果!陀螺仪感度从慢飘到追尾都试了个遍了,还是慢慢的往左跑个不停!!
现在只能通过微调才能勉强校正但是锁的也不稳。。感度不管怎么调 尾管都定不到理想状态。感度59的时候最好也只是做到一两秒钟抖一下尾巴!
螺距曲线是-5  5.5  10 油门曲线是0 50 100
实在没辙了,调机调了3桶油了

网友:
换尾轴前伞齿轮(一套),我也有过类似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应该是机体震动或干扰造成的

网友:
排除震动

网友:
看来还是401好调啊,不对,是不用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0 37  65 84 100 但感觉转速有点高 就改成直线了,没发现点头现象
600N是低转比数尾,县停油门该调高点,

楼主:
我用过0 37  65 84 100 但感觉转速有点高 就改成直线了,没发现点头现象

网友:
600N油门调50%不会拜神吗?点头 我的要60%才不点头,定速要设至1500以上

网友:
有设3D油门螺距的,可开特技模式,试会走尾不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哎,炸机后遗症 。

楼主:
炸之前 就是这些设置,之后就开始飘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陀螺炸伤了
楼上各位的方法我都记下了 明天再试试

还有其他可能导致此问题的原因吗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把停县螺距调低至5度,油门调至60%试试........

网友:
3桶油  油直这么难整……

网友:
1.螺距曲线是-5  5.5  10 油门曲线是0 50 100
油门都不是3D曲线,为啥要设置这么大的负螺距?

2.非锁尾模式吧,如果是非锁尾模式,尾舵机中立点位置没调好,就是会像某个方向匀速偏转,建议你先用非锁模式调舵机的舵量,直至偏转的不是太快,然后切换锁尾模式即可,或者直接就用锁尾模式,但是记得别在空中切换锁尾模式,免得非锁中立点不对自旋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GP750舵机DS620
      用过的啊! 750/620   750/650  ! 可惜出故障了! 之前的表现挺正常的啊! 后摔机!现换成401/9254!

楼主:
是GP750舵机DS620

网友:
陀螺仪型号?6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皮带松紧是否合适。

兄弟我这是尾轴传动的

楼主:
请教设置细节 万分感激
我的飞机在静止的时候舵机并不动

网友:
开控,飞机接电对频后放置不动,看看尾舵机在飞机静止的情况下会动不。我炸后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管怎么调都左飘,后来观察飞机静止的时候尾舵机还在修正,以为是尾舵机坏了,后来吧INPUT全部重设了一遍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