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钱买的处理的坏数表DT9208是赚了还是亏了?(附维修过程图)

楼主(2010-02-08):
昨天到电子城逛了逛,看见卖仪表的店处理好几台坏的数字表,开价每台10元钱,DT9205有4台,DT9208有1台。一般数字表损坏
大多是主芯片7106坏了,刚好我以前修我的DT9205表时多邮购了几片7106芯片(软封装的),心想就买它1台回去折腾折腾。就选
DT9208吧,先拆开外壳看看里面没少什么零件,零件的外观也没什么损坏,就它了。

      回家就开始维修。。。。。。。。现附上维修时拍的几张图片和坛友共享,作为坛友今后维修类似的表时作为借鉴和参考。

      好了上图。

楼主:
折腾完毕,谢谢!

网友:
新的才25左右吧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A:
多两脚也焊上了

网友B:
 ~LZ升压电路可以发上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两脚也焊上了

是啊,多出的两脚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基础仪表不建议这么干。还是搞个好点的 :loveliness:

网友:
晕倒,这也成。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升压电路可以发上来吗?

升压器电路祥见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多出的两脚怎么处理的呢?

其中有多两根线是“NC”,就是空的,但是接线位置就变了,所以要把芯片垫起来,用悬空搭线。

网友:
蜂鸣器不好听可以用小竹签插进压电陶瓷片下边不同部位,改变机械谐振点试试看,也可以改变镀银面焊点位置看看。: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