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鹰260

楼主(2010-02-08):
头老往右转,我按了遥控后面的3下按钮,好了,锁尾稳了,不知道对飞机有什么损坏,另外高级模式中,下降高度厉害,有没有高手发个用高级模式飞的视频,给我观摩观摩

楼主:
怎么没人了

网友A:
高手模式是满舵机量的,你少打点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是直升机新手,不过我这个视频是用遥控器的高级模式在小房间飞的,打舵时只要稍微动一下就可以了,除非飞出拍摄范围或者快撞墙,我才会打大舵量来补救。

网友C:
这飞机的主要配件都摔不破,应该飞的再刺激点,象你这样平淡的飞有意思吗?还不如去买cb100呢,样子也好看!

楼主:
我也是想 看下室外野蛮飞行

网友D:
飞得很好.就是有刷的声音大点

网友C:
原帖由
txdtxd
于 2010-2-10 11:08 发表
我也是想 看下室外野蛮飞行
我就飞的很野蛮,我是追求刺激的,飞行的时候舵都是打满的,确实要表扬一下这飞机确实不会破啊我到现在还在后悔买机的时候配了大浆和小浆呢根本不会断的啊!靠 还有那个平衡锤,今天我同事说想玩一下,他飞起来后撞到墙摔在地上后还不关油门导致平衡锤就象麻花一样绕在了十字盘上球扣全部脱出,我拣起来后把平衡锤拉出来拧直把球扣按上后一推油门继续飞着玩,吼吼,真的不敢想象!
因为没飞过cb100所以很想让买过的人说说是否能有260这样耐暴力飞行的!

网友C:
忘了说了,买机的时候别忘了配一个脚架,这个是260唯一容易破的,我的脚架已经断了2个地方了,而且他的材料不是塑料的502 AB胶都没用粘不住的,虽然断了2个地方但不影响正常使用,我等他破的实在不行的时候再换一个!

网友E:
我的起落架都断了两个地方,整整一边掉了下来,我的方法是用文件夾子(别针)剪下一少段,再屈同断折位的形状,先用少少胶与起落架接驳固定,再用幼鱼丝札紧加固,然後加多点ab胶在整体连鱼丝粘紧,虽然有点麻烦,但却十分稳固,就是断折的地方是弯位亦可!

楼主:
楼上正解 怎么不早点说啊 我的起落架都炸飞了 早扔了 要不就试试 幼鱼丝是什么东西??

网友B:
260A应该算是很耐摔的小直机,只要飞行时注意控制合适的油门和舵量就不容易因为操作失误而摔机,看到它就快摔到地上时,如果旁边没有障碍物阻挡,可以稍微补一下油门然后全收油门降落,就能稍微减轻高空下落对脚架的伤害,在自己的技术没有提高前,最好还是不要随意把舵量打满。

网友E:
幼鱼丝就是钓鱼用的丝线。用其它也可,不易断的就是了。

网友F:
好多人玩260A啊

网友G:
可用热熔胶试试

网友H:
飞的这么温柔,我飞得比这暴力多了,当然结果是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