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联轴器

楼主(2010-02-08):
最近做了一些机电一体化控制设备,需要一些联轴器,我们常用的联轴器是不能让输入输出轴不交汇的,由于本人有时候为了让工艺差点的电机和负载能较好的连接,设计了这样的联轴器,先车,分别内孔为8、10、12mm ,后用线切割,很方便简单,有喜欢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样的联轴器

网友:
不错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A:
间隙配合不好会有回差,会影响精确定位的精度。

网友:
十字联轴器...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真滴不错:loveliness: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间隙配合不好会有回差,会影响精确定位的精度。

这个联轴器的用途 估计和你想的不一样 一定不是用在滚珠丝杠上的
而其有线切割是很方便 要是没有也需要几道工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联轴器的用途 估计和你想的不一样 一定不是用在滚珠丝杠上的
而其有线切割是很方便 要是没有也需要几道工序的

很久以前在铡草机上看见过,是在输送带链的入口,联接一个压轮的.打开机器外壳试运转,可以看见中间十字片随着压料轮的升高上下窜动,幅度相当大...

网友:
中间段应该用尼龙或硬橡胶

网友:
动力损失会比较大吧,但在一些特殊场合应该合适

网友:
应该想办法使凹槽部分实现一定的夹持力,消除虚位~!

网友:
典型的十字滑块联轴器

网友:
一顶一看,是条好汉!

网友:
联轴器是否应该有“回旋”余地?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结构没法消除虚位,线割本身就有几十丝的间隙。当然,三个部件都独立制作倒是可以把间隙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运行时间长了虚位会慢慢放大,11、13楼有道理的

网友:
联轴器中段应该加尼龙衬吧,这样能提高摩擦面的传动效率

网友C:
十字联轴器只能适合于低速运转,上到电机上不行,摩擦阻力太大

网友D:
头一次,见识了。
谢谢

网友E:
精度不高

网友F:
低速传动较常用,优点是可不借助任何工具在径向容易拆离,适用于经常需要拆离的场合。

网友B:
其实这个 就是一个十字连接 用于需要调心角度相对大一点的地方
22楼说的对 这个不能用于高速
其实单位 行走辊道 和伞齿箱的连接用到就是这种十字连接 只不过是放大了

网友G:
过去的老机器上在很多不同轴传动的地方用到
个人感觉你的这种好像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