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为什么不能改用外丝横轴?

楼主(2010-02-08):
个人感觉外丝横轴更稳定,不容易脱扣 射轴。看到一个案例,亚拓内丝横轴,炸机导致螺丝卡在轴里,去不出来,等于损失了大桨夹和中联。

网友:
你自己改呗我就是改的外丝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内丝总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不太清楚 。

网友:
一直想改外丝,可还有好多内丝横轴和其它内丝配件哦。

网友:
著名厂家都用内丝,比如亚拓,喜鹿宝。。
著名厂家都用外丝,比如华科尔,一死凯。。。

网友:
人家拽呗

网友:
同一直径下,外丝内丝没有区别,都是靠罗纹的拉力。
只是现在外丝一般做得比较粗而已。
外丝的缺点是螺母的外径和厚度都比较大,这样就要在桨夹中留足够的安装空间,削弱桨夹强度。

另外,关于LZ说“炸机导致螺丝卡在轴里,去不出来,等于损失了大桨夹和中联”这种情况,可以从没卡螺丝的一侧取出横轴,不会有“等于损失了大桨夹和中联”这么严重。

网友:
YT不改是因为原厂内丝横轴没有问题, 我一直用原厂的从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如果用副厂内丝,那就难讲,所以副厂的话很多人选外丝。

楼主:
诸位的回复让我增长知识,感谢。

网友A:
因为用内丝的,工具就少了两样了啊,一把内六角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内丝的,工具就少了两样了啊,一把内六角搞定

请教,一把内六角怎么拆内丝横轴?我一般是两把才能拆。

网友:
LS的有些较真 ,冰人的外丝还是比较好!个人觉得外丝就是安装比较方便,内丝每次还要打螺丝胶

网友B:
BEAM好像是用外丝的,不知能不能用在亚托上?

网友C:
从理论上讲内丝比外丝更可靠,但是关键是材料和丝牙加工的质量,山寨厂家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把工差配合量放大,当然就有问题。内丝是钻孔攻丝,如果把孔钻大一点,攻丝自然容易,但是丝牙不饱满,配合旷量大,容易滑丝。外丝加工容易,用扳牙套丝,成本比攻丝低,容易控制丝牙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理论上讲内丝比外丝更可靠,但是关键是材料和丝牙加工的质量,山寨厂家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把工差配合量放大,当然就有问题。内丝是钻孔攻丝,如果把孔钻大一点,攻丝自然容易,但是丝牙不饱满,配合旷量大,容易滑 ...
这样说不对,内丝是用2MM螺丝的,相对外丝是用3MM螺丝,不计造工差误,你说那个易断

网友:
外丝拧不紧,内丝有质量要求,首先螺丝不能废铁造,孔不能大,攻丝速度不能快,很多飞机都把螺丝拧断了,明显是材料是废铁。

网友C:
回17楼,3mm的外丝横轴用的是m3的螺丝?你仔细看看!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外丝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AM好像是用外丝的,不知能不能用在亚托上?

BEAM是用外丝的,我试过不能用在WING上,因为长度不够。不知道能不能用在YT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17楼,3mm的外丝横轴用的是m3的螺丝?你仔细看看!
你不憧吗?3MM外丝用的就是3MM螺母固定,2.6MM的也有,我现在用3MM外丝横轴,3MM副翼杆‧自己攻牙

网友:
LS 说的是对的, 3MM外丝用的是3MM螺母固定的,最好用尼龙防松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