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过年烧烟花做了3只点火器

楼主(2010-02-08):
为了过年烧烟花做了3只点火器,电子控制已试验成功,直接用接收器上的电源,第5通开关控制手机照的不清楚,呵呵

网友:
哇,在桑拿房里照的么?
请教下这是电热丝么?如何点带引信的烟火?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是电热丝

网友:
测试成功了么?能直接点燃烟花的引信么?用的什么规格的电热丝(直径、电阻)?

网友:
直接从接收机取电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比如通电后忘记关了。。。动力电很快耗尽,失控炸鸡。。。。

网友:
打扫房子捡了个电击蚊拍,一用啪啪闪蓝光
一节7号电池驱动
这个应该省点电吧

网友:
搞电筒里的灯泡小心的取出里面的坞丝就是很好的定时**的引信最好是3.8V以下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