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7100接收怎么配对?

楼主(2010-02-08):
AR7100接收怎么配对?AR7100的batt插口是香蕉插,和别的AR系列接收不一样,该怎么配对?

楼主:
用过这接收的老手请赐较,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把对频插头插在接收机右下角的插孔里,开接收机,然后按住遥控器后面的按钮(绿灯的那个)开启遥控器,大约5秒后对频完毕,关闭接收机遥控器,拔掉对频插头就OK了。对了,遥控器油门摇杆要在最低点,就是失控保护点。
插头配对就太简单了,对好正负极换个T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