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中立微调遇到困难,请教老鸟!!!

楼主(2010-02-08):
我用FUTABA 6EXHP的控 最近250刚装好 在调试中 我特地把控的数据清零 SWSH是3-S的 油门
舵机
推到中位 然后尽可能水平的把摇臂装上舵机 有个别摇臂不是很水平 我进控的TRTM微调舵机中立 碰到问题了 CH1 没问题 调好了 CH2舵机是控制前进后退的 我在调CH2时 微调向上 结果他的舵机臂是向下 而CH1和CH3联动向上的 而微调CH3时根本没反映 调到极端值都不见CH3的摇臂动一下 怎么回事啊 搞不定了 帮帮忙吧·!!!

网友A:
FUTABA 6EXHP的控不能对十字盘舵机的中立点进行单独微调。

楼主:
额 谢谢解答 刚又仔细看了下 调CH1时是控制副翼的两个舵机同时在动 一朝上 一朝下 调CH2时是三个舵机一起动的 控制前进后退的舵机朝下 两副翼舵机就朝上 这个这个叫我怎么调啊 还有 CH3是油门微调 难怪调来调去都没用 那我只好调连杆 让十字盘水平 这样行吗

网友B:
是的,所以DX6i很值得推荐

网友C: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又买了10C的

网友D:
 这是6EX的缺点咯 ~DX6I不错哦 ~

网友E:
换控吧,DSX7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