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7 SE操控十字盘升降驼时无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09):
请教DX7 SE操控十字盘升降驼时无反应是怎么回事?螺距与副翼正常.

网友A:
舵机有问题吧?

楼主:
舵机没有问题,遥控器上打升降也显示正常,可就是没反应

网友B:
是不是控上的十字盘设置没开升降舵(升降舵E的数值设为0%) ,一般在50%左右,和副翼舵A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