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用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0-02-09):
买了很多大齿,觉得都是非常差,油门在26左右,噪音特大而且震动的很厉害,在侧边看很明显看到齿轮不平,高速就好很多,声音也小了,换了很多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
电机
轴弯了,还是齿轮本身的问题,手头上一堆都是这样的,便宜货,5块2个那种

网友A:
当然好的就买YT 但我觉的 GL的就不错了`

网友B:
大齿我也是用YT的,安静

网友C:
YT好贵啊。
建议山寨大齿加送耳塞,那样比YT还安静

网友C:
据说飞奶的也比较安静。

网友D:
非耐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以后都不买山寨齿轮了

网友E:
YT原厂齿轮也差不多吧?反正我用飞越的感觉不到差别!

楼主:
难道我的电机轴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