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玩模拟器时,是否有射频输出???

楼主(2010-02-09):
如题,感谢!

网友A:
是有的,遥控器中央上方有2个灯,右边的灯表示无线电是否开启。
你可先按着 RTN 键再开机,这样就可以选择是否开启无线电
为 RF OFF 或者 RF ON

网友B:
俺是10C 插上直接玩 不需要开机 只有左边的红灯是亮的

网友C:
按着RTN开机,选择RF OF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