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09):
请问,吊机时候机机会一直360度转,每180度,左手的动作都反了

发现操控副翼把机背永远对着自己,会容易很多。。。。可以从这样开始学吗?

但目标是否要到达360度随便转都能操控吊机?有什么心得吗?

谢谢!

网友A:
吊机打副翼不怎么顶用的,就是要学到不用副翼都可以吊了才行的,我还专门把副翼的舵机拔掉来吊,还不是一样,心得就是多吊就行了,久了你就知道,吊机很遐意也不是很难
看我吊http://bbs.mx3g.com/thread-79992-1-1.html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会

网友:
这东西就是玩,没什么固定的规则,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练习没问题。

个人感觉吊机没什么捷径,只有多多练习。

另外,千万不要为了吊机而对飞机进行破坏正常飞行的修改,那样即使练会了也是错误的。

祝楼主早日吊机成功。

网友:
最好不要使用副翼,只用尾翼来控制,这样才能把各个方向的条件反射都练好了

楼主:
谢谢!这真不容易。。。。

网友B:
我第一次不知道也是用副翼吊,上论坛才知道应该用方向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不知道也是用副翼吊,上论坛才知道应该用方向舵

老兄的这句话逻辑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机打副翼不怎么顶用的,就是要学到不用副翼都可以吊了才行的,我还专门把副翼的舵机拔掉来吊,还不是一样,心得就是多吊就行了,久了你就知道,吊机很遐意也不是很难
看我吊http://bbs.mx3g.com/thread-79992-1-1 ...

高手啊~~~没有副翼,飞机需要解出的时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