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 出现永远负螺距

楼主(2010-02-09):
不管怎么打由门都是负螺距 谁可以告诉我 是不是机械上出了问题 还是哪里设置错了 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什么控,是不是控上十字盘设置错误呀

网友B:
楼主不是提问题,是猜谜语

网友C:
调长D连杆!

网友D:
回复是一种美德
 等高人

楼主:
哪个连杆是D连杆?

网友E:
把舵机全回中位,拍几张旋头的照片出来看看嘛。

网友A:
在控里把十字盘设置为3--S,再把3个斜盘舵机的数值改为负或正(原来是+就改为-,原来是-就改为+),试试看吧,但要记得断开电机与电调的连线

网友A:
三个斜盘舵机的值同时改过来

楼主:
问题 解决了 现在出现KDS800原地打转 是逆时针转 纳闷

网友F:
你Y也不说下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让大家猜谜语啊?
原地打转估计是陀螺仪方向问题,或者陀螺仪感度设置太低,自己去拧下陀螺上的方向,调整下感度。
看你这个情况,没人带,估计极有可能第一次飞就摔。。。
建议多练模拟器。。。

楼主:
我调了连杆和遥控器上的东西解决的 还有啊 我今天一起一落飞了15个起落 没炸哦 不过有点险 嘿嘿 我陀螺仪怎么搞就没办法锁尾

网友G(2010-03-12):
可能是两个大奖夹装反方向了吧!把大奖夹的尾巴(装有球头的),转到对面去。

网友H:
没有陀螺居然飞15个起落 你胆子够大啊!

网友I:
起落1公分高度
15个起落
有可能的

网友J:
你们想错了 是压电的 当然没锁尾啊

网友K:
油门中立,拉干斜盘成90度 桨螺距为0度 可以开始调机了~

网友L:
估计是连杆太短

网友M:
 调整连杆长度 细看 新手调机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