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原地打转问题

楼主(2010-02-09):
我用的是KDS800的
陀螺仪
飞机老是是逆时针转原地打转 不知道该怎么调了

网友:
潜水太少!

网友A:
陀螺仪反响 LZ

网友B:
如果反向也调了还不行的话,看一下尾中联固定在尾轴上的螺丝是否松了。

网友A:
如果 陀螺仪真确了 就算没固定紧 也不会疯狂的乱转·~!只会慢慢转

网友C:
呵呵,一种是你的陀螺没设置好,还有一种,你看看你的尾桨旋转是否对,
我前两天,换皮带,转错方向,尾桨反转了。

网友D: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晓得哎:loveliness: 。

网友E:
尾推拉杆是不是被拉杆环卡住了?以前我第一次飞的时候就是原地快速打转,收油后检查,原因是尾推拉杆环没有固定住而 移位置,把拉杆卡住了,尾舵推拉杆使拉杆弯曲而不是抽动。

网友F:
陀螺反向了

网友G:
首先先看看设置陀螺仪反向,然后设置到锁尾模式.

网友H:
看看陀螺仪是否反向,估计就是这个

网友I(2010-04-29):
陀螺仪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