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几个 18650电池,要如何加焊呢?

楼主(2010-02-09):
如何焊接3S电池呢?以及如何加焊平衡线?有图最好了!谢谢了1

网友A:
这个不难无外乎2个方法:
1.用点焊机:电子城里卖电池组的地方都有,好说话点的给2根烟就帮你焊下了。
2.用烙铁:烙铁功率一定要大,小了是焊不上的。我的经验需要100-150W,然后助焊剂一定要用,焊接速度要快,不能焊不上老烫,过热锂电池会爆炸的。我就焊炸过一次CR2032电池,炸了我个花脸,桌子还被烧了个窟窿。

网友(2010-11-12):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无外乎2个方法:
1.用点焊机:电子城里卖电池组的地方都有,好说话点的给2根烟就帮你焊下了。
2.用烙铁:烙铁功率一定要大,小了是焊不上的。我的经验需要100-150W,然后助焊剂一定要用,焊接速度要快,不能 ...

我的妈啊,还是不焊了,我也有3对2s 18650电池,放着觉得可惜,打算焊接成3s的。放450上飞。

网友:
焊工需要磨练,,速度要快,长时间过热伤害电池,也有可能引起爆炸的。。有碰焊机最好焊点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