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2-09):
大家帮忙看看这种船是不是属于V艇 为什么速度那么慢呢!好赢60A水冷、原厂电机是最后一张图片里的,是一种特别大的电机反正看上去特别大2045kv水冷管直接在电机上、3sA123。原厂没有水刀和压浪版,想用转接头串两个3sA123用 不知道这种配置能不能行,会不会把电调烧了。原配的电机上印着2-5call LIPO 电调上也是2-6call。桨的大小我也不清楚型号因该怎么说 看图对比一下吧。帮忙看看这种船配6sA123会不会烧电调或电机,速度是不是能比3sA123快呢???还有就是电调什么牌子的厂家说是好赢的,但是没看出来。

网友A:
不知道LZ这船买来多少?你要想船跑的爽请远离成品船!成品船的动力搭配很不合理,建议你早点吧电机和电调换了,你这电机应该是3650的 KV是2060是吗?电调用60A这是开玩笑!你这KV的电机应该可以上6S的锂电池,不过这60A的电调一定受不了!迟早要烧,最起码要搞个80A的电调!还有你这船壳虽然有隔段设计像军X一样,可以减少水的阻力,但是太浅了,等于没有,其实你这船型和一般的O艇没太大的差别!

网友:
我不建议LZ你用A123电池,现在A123超不多被炒到20元一节了!以前大家喜欢用A123就是因为便宜,耐操!但是现在的A123大多很差,现在还有种号称是新的A123是塑料膜包装的,那些事流出来的B货!有达人测过了还没有09年初买的10元一节的拆机A123好!A123充满电是3.6V 一般锂聚电池充满在4.18-4.2V,你上6SA123的话可以自己算一下3.6x6=21.6V 锂聚电池6S 4.18X6=25.08v!
LZ你大概是刚入魔道!无刷电机是转速是电压XKV值得出的!你自己可以算一下是用6S锂聚电池电机转速快,还是用6SA123的电机转速快?

网友:
LZ你这船应该是80CM长的吧!我不知道你原配的是多大的浆?如果LZ有多余预算的话!可以这么升级,用FSD3674 KV2000的电机 120A的一般电调!用6S4000毫安 的锂聚电池跑,浆的话应该用438的浆!那可以快很多!

网友:
模型里的玩具

网友:
船蛮好的,还是软轴+无刷啊,不至于玩具这么次
看配置似乎是3S锂聚合,KV2000的B3650啊,我给个最便宜的办法,别的什么都不换,加大螺旋桨,45-50mm的试一试,或三叶桨,速度可显著提高,可以先买塑料的桨便宜,多买几个尺寸,试一个最快的再换金属桨

网友:
这动力合适救援船

网友:
我希望大家能尽量的去帮助新手,别上来就讽刺加挖苦,你丫上来没走过弯路是怎么着?
可显出你能耐来了!

楼主:
回4楼的话。船是*长:880mm * 因为我有好多A123都是以前买的了要是都换lipo有点不值了,就是怕6s烧电调,如果6slipo不烧的话那么6sA123更没问题了。

网友:
说5楼跟7楼呢啊。。。。。顺便感谢下帮忙解答的哥们!

网友:
看LZ的电机是3660的!要用6S的A123的电池可以,不过要换电调!换个XXD100A的就够了!也就160左右!那LZ的船大概可以上50KM

网友:
那是你理解

好学的人 一般不易受人干扰

网友:
图有点乱,原来楼主是打算A123啊,直接6Sa123   60A电调确实有一点危险,最好把电调拆了看看结构再决定吧,我还是那个最便宜的办法,什么都不改,4Sa123,3S也勉强可以,加大螺旋桨或者三叶桨,估计得50以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这船买来多少?你要想船跑的爽请远离成品船!成品船的动力搭配很不合理,建议你早点吧电机和电调换了,你这电机应该是3650的 KV是2060是吗?电调用60A这是开玩笑!你这KV的电机应该可以上6S的锂电池,不过这 ...

什麼是隔段设计????

网友:
这动力搭配已经是个矛盾

若想提速,要不换电调,要不就用高压低流(6S 以上电池配小桨) ,用加大螺旋桨提速可能性不大倒增加烧电调危险性。4S123想把这船跑上50可能性很小

网友:
就看图显示原厂是B3660电机,2045KV,电机和电调是同一个牌子,但与好赢的牌子不同,性能不详~

这个船壳是好的,做得不差,像像真船设计,只是船体较长,重量也不会轻,就原配动力而言,可以上到3~5S A123电池,但电调是最难说的,实在不了解这个

电调,所以不好说能上到多少S 电池,就用3S A123电池跑跑,如果电机,电调不热再加电池吧~~

网友:
诶!那我就具体说说吧!首先88CM的电0船壳本身的尺寸、吃水、重量对电机和电调就是考验,而且FSD的官网上这颗电机的耐流是51A,所以它配60A的电调理论上是够的。但是这条船如果跑高速(60以上)的话起滑的电流最少在80-90A之间,所以对于这条船这个电子设备的配置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当然你跑3SA123的话没问题,但速度吗!呵呵!再有就是大家看一下这条船用的居然是吊架尾轴 再次无语,出轴太短这是其一,我个人估计这个样子跑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起滑,所以我说它是模型中的玩具,意思就是装这条船的人估计自己根本没玩过船。做做摆设还行。如有冒犯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没损人的意思。这条船可以跑B4465的电机 200A的电调,尾轴要改老鼠尾,至少再长一倍,加套水刀会好很多,但具体还看你船型跑下来的结果而定。好了,说了这么多,继续飘过了!

网友:
有点象油船改电船的出口版!

网友:
不买成品船,自己又做不起来,痛苦 啊

网友:
19楼说对了!这就是用油船船壳硬改的!所以船壳不是专门为电船设计的!我看原配的浆也是有船上沿用的!

楼主:
辛苦楼上各位解答了,为什么有心上6S A123 是因为用3s跑4分钟(船速明显减慢)收回来后马上打开壳摸电机电调温度都一点都没有 可以说跟水的温度差不多,也就是冰凉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电调 具厂家说是好赢的60A说明书也跟好赢的一摸一样但是从各种角度都看不出来是好赢的。就拿好赢60A来说 配这种电机和桨用6S A123能不能爽跑 用过的请发言谢谢。

网友A:
大家说的很明白了!你要上6SA123跑必须换电调!

网友:
不然轻则烧电调重则电机也一起陪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麼是隔段设计????

网友:
我知道该怎么玩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的很明白了!你要上6SA123跑必须换电调!

电调比想象中的要好!应该是好盈出品。上的6S A123没问题,温度几乎没有
可是A123居然受不了,报废2块
6S的速度确实挺快~
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0-03-27):
北京一起玩把会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