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请教。。。

楼主(2010-02-09):
那个。。。飞翼是怎么拐弯的?  本人玩船的。。。不大了解这个。。。谢谢老手们。。。
顺便问一下。。。飞翼都是用。。几通的控?

网友:
飞翼的转弯,只要不是玩特技,就应该还是跟固定翼一样吧,打副翼,加点拉杆,以免掉高度。
我以前玩飞翼就是用的6EXHP的控,没有改装过AP的,这个控可以直接设置混控。两个副翼插1,6通道。3是油门。在设置里面找SWSH,把原来的1-S调成3-S.把cha+40%,che+80%,chp0%,设置的时候,最好是飞翼接电,一起设置,注意安全,不要上桨。观察飞翼的变化。如果副翼方向不对,主要设置反向舵,这样效果对于新手比较直观。前面的舵量设置都是100%,主要都是在后面的SWSH里面调节舵量的关系和变化。当时我玩飞翼的时候,就是用的6EXHP,也没有改装。更没有用混控器。效果觉得很好啊。所以我现在对于一些人说要改装以后才能爽飞飞翼,我也不是很理解。玩飞翼的时候,实际才用到了3个通道,但是必须有混控功能才行。至于LZ问要用几通道的可以玩飞翼,我也不清楚。好像就是没有混控功能的,还可以用混控器来搞定吧?实际情况我自己没有用过,我现在已经换了JR9的控,6exHP也是凭记忆给LZ叙述的。我也是新手,我觉得开始设置的时候,如果想要直观,还是要根据别人的意见,加上自己摸索,这样会很深刻。

网友:
请教楼上的,我的控也是6EXHP的,我有个卡特琳娜水上飞机,是双螺旋桨的,我想把两个螺旋桨(双电调、双电机)进行混控,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