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2炸机后金鱼尾无法消除...

楼主(2010-02-09):
机子是朋友的,是个新手,还在练习航线,早上和他去飞刚不久他就炸鸡了,于是现场更换三轴及桨,然后就一直消除不了金鱼尾了
基本配置是这样的:FY碳纤V2,401+933+922,6EX控,机子买回来是我帮调试安装的,飞了两个月,也炸过几次,修复后也没什么大问题,但这次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尾推部分很顺滑,虚位也不大,机子震动也不大,尾桨和尾中联螺丝也换了还是不凑效,转速越高金鱼尾越厉害,感度一再降到20才有少许改善,但此时锁尾困难,对新手不合适了。再次仔细检查旋翼头部分也查不出原因,最后实在没辙就开始怀疑尾舵机坏了,于是又拆了我的9257上去,哦滴神@$#@$$#%,还是一样解决不了!真是郁闷啊,只能发帖求助一下各路高手帮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检查的,不然我这半桶水的脚跟就站不稳啦

网友:
是不是 感度 问题啊

网友:
转速高不是好事,有时转速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试试把螺距调大或者转速调低看看。不要一味的把感度调低。还有就是401上的设置是否正确,是不是调到数字舵机的模式。检查皮带松紧度,尾桨是否平衡。实在不行,加EXP

网友:
以前别人也碰到过...怎么调也没调好..结果又炸了一次.就炸好了...

网友:
炸多一次。。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炸机后遗症

网友:
你检查下你旋翼头上的所有螺丝,我的上次就是旋翼头上一个螺丝松了。

网友:
有时间的话拆了重装,会好的!!!!

网友:
哈哈 炸机炸好 估计也是应为重装  ~!

网友:
哈哈...第一次炸完之后就重装了一次..结果还是老样子...第二次炸了之后就换了几个轴..然后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