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 请教前辈们!! 谢谢

楼主(2010-02-09):
我刚刚装好的500ESP 为什么飞起来尾巴有的时候晃荡 有没有怎么调制500的帖子?请前辈们指教 谢谢

网友:
这与好多因素有关系

,感度,转数,安装各件的间隙(电动机和大齿)等...

网友:
给出你的JJ和控的参数,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会

网友:
XD 这个问题可就多了...
你的一项项查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人比较多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有时是感度问题,这个最好解决
有时是尾舵机问题,这个比较难发现
有时是主旋翼头不平稳,容易发现但很难想到是它造成的
有时是动力、单向轴承或传动机构出问题
尾桨不平稳也是可能的
传动轴弯曲也是可能的
。。。
不胜枚举,祝你好运!

网友:
找卖家帮你调试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问题已经解决

这么多人帮你,你也说说是怎样解决的嘛,一来对关心你指导你的高手们有个交代,二来还可给后面遇到同样问题的模友一个参考。是不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 哎

网友:
500尾浆连着尾中联一块做浆平衡。另外尾滑块上的L臂要非常顺畅,不顺畅影响锁尾效果。

网友:
500尾巴确实毛病多多。
尾部件安装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看我以前的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6716&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