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是设备极限了

楼主(2010-02-09):
RTF配置的014,我居然飞了一年,除了有的球头已经被磨得很松以外,其他还行,当然有的部件已经被换新不下一次了。

现在一切还好,就是当飞高速航线时,其他方向貌似没问题,就是飞右后方向的航线时,鸡鸡尾巴摆得不行,当然低速是没问题的,感度是怎么调都没用哦,排除一切机械故障,看来是到极限了

网友A:
尾槳角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槳角不夠
还望详细指点啊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佩服啥啊,014?飞一年?高速航线?

网友:
打右行線不夠..可能是尾槳角不..夠

网友C:
绝对不是行程不够的原因

网友D:
把陀螺延迟调小一些~~
或者换硬一些的尾浆~

网友E:
014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陀螺延迟调小一些~~
或者换硬一些的尾浆~
呵呵,0704,50块的垃圾陀螺,只有一个灵敏度调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4  是什么?
esky几年前出的相当于450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行程不够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这个陀螺的极限了

网友F:
我的014才飞了2个月,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014才飞了2个月,就报废了
你起来没啊,怎么飞啊,不会是满地打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行程不够的原因

你能很定我錯那.就幫幫大家吗....故事手法.說点又不說..

网友:
0704本就不鎖尾...所以要預定入角(尾槳).跟据大槳而定..當轉太低而又能升起..例(1500KV.)7度...而凸然推油杆.那大槳角很快便能達12度.但轉速未能迅间提升那時尾槳速不夠.走尾出現.這是其中1例..其它大鳥幫忙解說..

网友:
倒退航线本来就对陀罗要求高

到极限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起来没啊,怎么飞啊,不会是满地打滚吧 [/quote
当时是新手第一架机,不会调,店家也没有调好,+字盘都不平的,一飞就炸,一飞就炸,就没有离开地过,2个月换了450,就把他拆了用电子设备飞固定翼了,但是还换了200+换了金属旋翼头,不过做工的却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起来没啊,怎么飞啊,不会是满地打滚吧 [/quote
当时是新手第一架机,不会调,店家也没有调好,+字盘都不平的, ...
哈哈哈哈,为什么我飞起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