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了个UNA6。。问题出来了。

楼主(2010-02-09):
因为刚刚才进的。。把它调到4.2冲满。。充电时就有这个麻烦了。。。每个都显示4.2,,,拉电显一看。。每个都是4.18。。再拉万能表。都是一样。。。我试过几个万能表了。。。都是一样。。。。就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那就设置成4.22为截止电压,充好后再测,就是4.2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再插上充一次就好了,不知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我的B6第一次充,充满才4.16. 后来第二次就正常了~~~

楼主:
我试过好多方法。。都是没用。。。不过用8V冲就没问题。。。不过电池就好快就去垃圾堆。

网友:
电池冲完拔下来会有一点点的压降的。。。电池越旧越明显

楼主:
我刚买的新电。。。都是一样。。。怎么办呢????

网友:
不耽误使用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呢,用的B8。:loveliness:

网友:
都是有的。。正常 不必纠结在这0.02

网友:
何必在乎那0.02呢 只要不过充 就是好东西

网友A:
我不相信UN精度会这么差,是你的电显太垃圾了吧!

楼主:
我本人都有几个万能表,

网友:
呵呵,感觉真的没必要去追求那0.02V
实在觉得不爽,A6可以校准的,具体方法说明书上有。
我这也有一个A6,用6位半的万用表量过,还是很准的

网友B:
国家标准规定,充电截止电压是4.2正负1%,在4.16-4.24之间都属正常!

楼主:
原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相信UN精度会这么差,是你的电显太垃圾了吧!

网友:
其实锂电池充满标准时4.18V很多人充到4.2V是过充了!一直这么充是要伤电池的!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纠结那0.02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家标准规定,充电截止电压是4.2正负1%,在4.16-4.24之间都属正常!

如果这样的话,没必要买una6了,山寨B6就可以满足要求.呵呵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这么强,做个三通的并口线,在用UN充电时用万用表量,那时才是UN充电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这么强,做个三通的并口线,在用UN充电时用万用表量,那时才是UN充电时的电压.

A6pro 用的是脉冲的充电方式,测不出准确的充电电压

网友:
测的是充电时电池的电压.

网友:
如果每一节都达到4。18V了,那就很平衡了,这比过充要好啊!所以,可以不用考虑这0。02V了。有些公司是有意调低的,以防伤电池了。

网友:
很纠结,手头一个山寨B6,3S截止电压4.16~4.17V之间,最低的和最高的相差0.01V.不知该不该换充电器.
令我非常意外的是之前买飞机搭过来的两个Esky的简易平衡充,一只截止电压是4.17V,另一只是4.20V.
关键是平衡极好,各片电压几乎相等.
以上电压均是用优利得的4位半的万用表测得的数据.即使表有误差,截止电压可能不准,但平衡性真是让我目瞪口呆.
为了避免有人说我是托,顺便再说一句,Esky的飞机真不咋地~~~~

网友:
我的也一样,而且不是每一组都一样,有的4.17,有的4.14,有的4.18,有的4.30,靠,平衡性体现不出来啊

网友:
4.18和4.20和4.22在实际应用中有哪怕一点点区别吗??

网友:
有点像女人一定要处女的感觉!
代价花得大当然想一定要得到一手的女人的感觉一样啦!
0.02V说实话,很少能有这么专业的测试设备测试得出,就算是真相差那么一点点在实际运用当中也谁分出什么差别!

网友:
电池不过充就好。0。02的保留多好啊~要是超过了4。2电就过充了。有什么好?难道0。02的电压可以让你飞长一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相信UN精度会这么差,是你的电显太垃圾了吧!

是否有一点武断了?哈哈!

网友:
没有必要那么精确的

楼主(2010-03-23):
感谢楼上的所有模友。

网友:
电显这个东西只能图个方便看个大概

网友:
我的0610充完也就4。17这样

网友:
电显也不一定就准,何况充电器呢,你在摆摆,就会发现又不止0.02的

楼主:
很感谢楼上的模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