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飞机不受控制了

楼主(2010-02-09):
今天把飞机飞上天后,发现油门不正常,
电机
有时会突然停止,发出“比比比比”的声音,接着就炸了下来。
在地面调试时,一加油门,
舵机
就狂抖,油门会自动的变大变小。 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控和接受是天6新版,电调是好盈25a,
电池
是新的3s锂电,舵机是辉胜9克。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等高人。

网友B:
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C:
电调太小了

网友D:
电调过热保护?用甲醇或者汽油发动机代替电机100%没这问题哈哈

网友E:
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F:
电调,接收机.....一样一样的换了查。

网友G:
可能是接收机有问题~~~换个接收试试~~~

网友H:
接收的问题吧 进水了?

网友I:
电调问题吧~

网友J:
BBB的响声应该是电调发出的!可能是电调保护的原因!油门忽大忽小也和电调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