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为啥载机都喜欢设计成带上反角呢?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更不利于飞行视角的稳定

楼主(2010-02-09):
设计的有上反角虽然可以使飞机有一定的自稳性能,
但感觉比较容易引起飞机左右摇晃,
反而更影响视觉效果。。。

入门机也就罢了,
像天行者那种号称面对高端 FPV玩家的机机也设计那么大上反角,
个人实在觉得莫名其妙!
看看人家 全球鹰、捕食者、U2 都啥造型啊。。
直接借鉴下不就好了么。。。
好多人抱怨乌鸦摇摆太厉害,该吸取点教训吧。。。

网友A:
带副翼的机机,如果手法不是特别好的话,在不加稳定装置的情况下晃动的更厉害,还不如不带副翼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副翼的机机,如果手法不是特别好的话,在不加稳定装置的情况下晃动的更厉害,还不如不带副翼的,呵呵。

个人认为要稳定,还是靠电子设备好(反正现在陀螺仪超便宜的,呵呵)
机械结构不用太迁就了。。。
而且像天行者那种,貌似本身就带副翼啊,但也设计有上反角。。。

网友B:
陀螺故障怎么办?多加重量多耗电不说,还多个风险.lz是卖陀螺的吧?

网友C:
上反角是否比较容易引起飞机左右摇晃,要看具体设计、具体使用环境!你说的全球鹰、捕食者、U2  的平直机翼,是因为要增加飞机的灵活性。好好看看关于飞机气动布局的书,会对你有帮助的。有无上反角,和有无副翼貌似没有关系。陀螺仪只能保证你的飞机保持当前姿态,并不能让飞机水平飞行

网友D:
请问LZ,全球鹰,捕食者,U2,哪个不是超大展弦比,带上反角的设计?  只不过上反角不明显,特别是U2,你从一般的图片中看不太出来而已。这些飞机的设计,恰恰都是为了稳定的飞行。

基本上,典型的带下反角设计的机型,都是类似于鹞,幻影2000,狂风,歼轰7之类强调机动性的战斗类飞机。

网友:
上反角会晃?我怎么没感觉到?楼主遥控的杆量打得太猛了点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故障怎么办?多加重量多耗电不说,还多个风险.lz是卖陀螺的吧?

晕死,我只是纯粹技术探讨而已,小人之心。。。
看看现代飞机,那个没装电子稳定设备?难道它们都是被卖设备的忽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反角是否比较容易引起飞机左右摇晃,要看具体设计、具体使用环境!你说的全球鹰、捕食者、U2  的平直机翼,是因为要增加飞机的灵活性。好好看看关于飞机气动布局的书,会对你有帮助的。有无上反角,和有无副翼貌似 ...

我也没说上反角和副翼有必然联系。。只是沙发提出,所以我一起说了下而已。。。你可能理解错了
我以前飞过翼龙,对大上反角和低重心引起的左右摇晃还是有比较深切的感性认识的
另外,我也没说要由陀螺仪让飞机保持水平飞行啊。。。 。我觉得对载机来说,保持视角稳定比保持水平状态更重要(当然,你要在云台上装陀螺稳定,那算我没说好了,不过我想绝大多数人没那条件)
也算玩了几年直升机,陀螺仪起什么作用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E:
LZ你航模基础知识不扎实哦

上反角是起稳定作用的,没上反角,呵呵,确实不会摇晃,但是你飞机被风吹偏后会偏到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航模基础知识不扎实哦

上反角是起稳定作用的,没上反角,呵呵,确实不会摇晃,但是你飞机被风吹偏后会偏到翻滚

我理论知识确实一般,
以上言论只是从我飞过的 翼龙 和 AX 滑翔机的感觉和经验来说的,
翼龙明显要晃很多。。。AX 滑翔机就稳定很多,
原因:一是 AX 基本无上反角(翼尖处才有);二是 AX重心比较居中,没翼龙那么低
翼龙晃得那叫一个厉害。。。
给大家看看我的 AX,稳不。。 翼龙恐怕很难有如此效果吧

网友E:
AX 滑翔机速度比翼龙快的多,一个小角度的动作就能起到稳定作用,翼龙那么慢,摇摆幅度不大怎么扭的过来呢。要知道空气动力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全球鹰,捕食者,U2,哪个不是超大展弦比,带上反角的设计?  只不过上反角不明显,特别是U2,你从一般的图片中看不太出来而已。这些飞机的设计,恰恰都是为了稳定的飞行。

基本上,典型的带下反角 ...

我的意思就是载机按 U2 之类设计就ok,搞那么大上反角干鸟啊。。。
现成的经验啊。。。又没人要知识产权费

重申一遍:我反对的是“上反角” ,展弦比我也觉得大点横测稳定性会更好!
人家 U2 、全球鹰、捕食者、飞起来的上反角是机翼受升力影响变形形成的吧?
看看在地上,有上反角么?我是没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AX 滑翔机速度比翼龙快的多,一个小角度的动作就能起到稳定作用,翼龙那么慢,摇摆幅度不大怎么扭的过来呢。要知道空气动力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你看这录像。。。感觉速度很快么?。。。
这个速度跟翼龙差不多啦,这个飞机是可快可慢的
我装的那动力全油门才不到5A。。。(不是原装动力),还用了襟副翼。。。
你再仔细看看降落那段的速度。。。

网友F:
我飞翼龙咋就不晃呢?楼主操得太猛了吧?我三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翼龙咋就不晃呢?楼主操得太猛了吧?我三通的。

低重心   大上反角   的3通翼龙不晃?
那可能各人对晃的感受不同吧。。。
我飞过一阵3通的、后来改4通后又飞了几次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Z,全球鹰,捕食者,U2,哪个不是超大展弦比,带上反角的设计?  只不过上反角不明显,特别是U2,你从一般的图片中看不太出来而已。这些飞机的设计,恰恰都是为了稳定的飞行。

基本上,典型的带下反角 ...

这些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会以为力矩的问题~~~机翼会往上翘的~这样会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载机按 U2 之类设计就ok,搞那么大上反角干鸟啊。。。
现成的经验啊。。。又没人要知识产权费

U2 、全球鹰、捕食者、飞起来的上反角是机翼受升力影响变形形成的吧?
看看在地上,有上反角么?

重要的就是飞行时的角度。设计的意图就是让他在飞行时有上反角,飞机放在地上时什么角都是没用的,对气动性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很简单的一点,大型直升机的主桨在静止时是往下垂的,难道就说那直升机主翼是下反的?

网友:
上反角、下反角都是结构性纠正偏转,如果取消反角,有偏转你用副翼纠正,一样要晃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载机按 U2 之类设计就ok,搞那么大上反角干鸟啊。。。
现成的经验啊。。。又没人要知识产权费

重申一遍:我反对的是“上反角” ,展弦比我也觉得大点横测稳定性会更好!
人家 U2 、全球 ...

上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越大越好啊。特别是这样大展弦比的设计,根本不需要很大的上反角,你仔细看,翼根处是有的,很小,至于外翼段,光靠飞起来的机翼那点形变就足够了。
在地面上,外翼段是会下垂的。呵呵

楼主:
大展弦比的真机,外翼段有形变也是没办法的事,
就像阿帕奇,在地上翼是下垂的,飞起来翼又是上翘的,
这是目前材料技术还无法解决的问题
跟模型上这种设计上夸张的大上反角我觉得不是一码事

各位还是不太明白我的意思,上个图吧,比较清楚
粗线为重物(可以理解为钢板),
细线为细绳,起悬挂作用
来模拟 上反翼 和 平直翼 在飞行中的受力情况

大家觉得 A和B中,那种悬挂结构会比较稳定?
尤其在有侧风吹的时候。。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这录像。。。感觉速度很快么?。。。
这个速度跟翼龙差不多啦,这个飞机是可快可慢的
我装的那动力全油门才不到5A。。。(不是原装动力),还用了襟副翼。。。
你再仔细看看降落那段的 ...

看什么录像,我翼龙和AX都有,我飞了16年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什么录像,我翼龙和AX都有,我飞了16年固定翼了

就事论事而已,摆资历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详尽的分析!还画了个详细的图
对理解为什么上反角会自稳 解释的很清楚。

不过我从不反对上反角设计有自稳的作用哦,
就如我画的 A图,侧风一吹,它会怎么运动呢?
应该是先左右摇摆,但最终仍然会稳定在图示的状态(像钟摆)
我不反对它最终会稳定在图示的状态(这应该是上反角自稳作用的最终体现)
只是我感觉它自稳的过程中会有摇晃的情况吧。。。

网友:
带上反角的飞机是非常怕侧风的
他的自稳定,是相对于静气流而言的,如果有侧风,上反角只会帮倒忙
把机翼以机身为界分成左右2侧,侧风时上风位一侧的机翼,攻角比较大,下风位机翼,攻角较小,所以一遇到阵风,上反角的飞机摆的更厉害

以上楼层,力学分析都不对
我做个简化的力学分析,假设机翼受右正侧风,力学分析如下图示。
如果侧风不是正的,继续画图也会发现,平直机翼的攻角差都是0,但是带上反角的攻角差就是左右上反总和,所以,上反越大越怕风,因为升力差更大,翻滚更多,侧面积更大,侧滑也更多。所以视情况,一般是适度上反,反而降低重心比用上反更有用
我个人现在主要飞滑翔机,平时飞山坡和飞dlg,山坡基本上就是没上反的(有也是0.5度内,飞行环境为突风或者持续风,上反角或造成偏摆,大幅修舵),dlg一般是5度(静气流或者上升气流,无或者少的弱突风,上反角的自稳优势就很明显)

如果还是理解不了的,自己用硬纸折个V型和平直“机翼”,有风的时候吹一吹,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LS 解释不错~不然要平衡仪干吗

楼主:
27 楼的兄弟解释的不错!
我的理解好像和你的倒也没啥冲突吧。。。

其实最重要的是想请教下高手:
以业余的航拍或 FPV飞行环境,载机应该采取哪些设计?
如现有机型一样设计大上反角,利多还是弊多呢?为什么?
谢谢!

网友:
业余FPV,最好选用2m以上滑翔机,小上反,大展弦比
大上反弊多利少
我自己其实也有做滑翔机设计,理论研究也花了些时间,上反角多大,会有波浪偏摆问题,尤其是和垂尾搭配不合理的情况下,所以,自己设计的FPV机型,最好不要太大上反,建议不要超过翼龙那种单侧3度,再大,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了

FPV的飞行高度比较高,200m+,在这个高度,一般是没有静气流的,通常是4级+的衡向风,因此上反在静气流的自稳定在这里就会成为不安定的首要因素。

网友:
上反角是一个纠偏的机制,是否晃动看纠偏的阻尼,如果阻尼恰到好处的就会回到稳定位置(高级的指针万用表,就能保证指针一次到位),如果阻尼小了就会来回晃动(一般的指针万用表,指针晃动两次,幅度逐次减小,最后归位)。如果阻尼过小,就会晃动个不停(钟摆)。

所以上反角要根据飞机性能,平均飞行速度来调整,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楼主试试,没有副翼的飞机如果没有上反,仅靠方向舵和升降多,最长多少时间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