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想买个能做电直金属件的CNC,请大师推荐几款。

楼主(2010-02-09):
应该用高精度的数控雕刻机,还是数控铣啊。。。看了林大夫的塑料机。。代A轴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大浆夹之类的零件,如果可以做,不知道精度够不够啊。。。

网友:
也有相同的想法,关键是要能做出体积小,精度高的东西,速度慢点倒无所谓,必竟不是批量生产,只是偶尔做一两个坏掉的零件,使自己不用再过等待零件买到手的煎熬日子.还有价格要适合,机器体积小点也无所谓,毕竟做的都是小零件,价格控制在二千元内.

楼主:
哈楼上的跟我想法一样啊。。

网友:
 和我刚来工具版时的想法一样~!
现在以我看来,觉得是没有可能实现的,要是单独的做配件,不如去买,现在450比白菜便宜(最近白菜刚刚涨了)
要实现你们说的功能,手动车铣是最廉价的选择(我认为手动加工,可以实现无限的精度)
PVC机器车铣铝件也不是不可以,首先要加强机身强度,然后换主轴,再把MACH3玩精一点,再多调试几次,做一个桨夹估计也就10天8天的就可以做出来了
学习雕刻机原理的话,绝对推荐PCV机器(你觉得值的话,我是总觉得PVC不值钱 心理作用)

网友:
小于1万的机器想都不要想了

楼主:
哈。。本来想在淘宝上问林大夫的,看了美力的话,明白了。。。以前搞沙盘的时候买过一个美国ROLAND雕刻机,10年前了,28000.。
还是2轴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能加工铝的雕刻机还是这么贵,哎。。。还是老实点上C0-125吧。。。还得买个小铣床。。。加一起连附件也要7,8千了。10年前的手艺还是有的,就是没那么多时间搞了。。如果能在1W大洋左右搞定一台CNC哪怕精度低一点,多花点时间在软件上也是值得的,毕竟手动的一次只能做一个,软件研究好了,一劳永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本来想在淘宝上问林大夫的,看了美力的话,明白了。。。以前搞沙盘的时候买过一个美国ROLAND雕刻机,10年前了,28000.。
还是2轴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能加工铝的雕刻机还是这么贵,哎。。。还是老实点上 ...

我个人觉得DIY的CNC实现重复生产也不大现实 机器做出来本身的精度就已经固定了,重复定位打表会累加误差~!
我觉得最可行的办法是用雕刻机做工装,调整后在铣床/车床上加工,山寨厂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现在很白菜!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看看这款吧
不过做零件只有铣没有车不行吧?

网友:
这个有点大才小用了

个人觉得是很超值的一款,
不过最好是平房,
机器很重的,楼房长时间怕是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DIY的CNC实现重复生产也不大现实 机器做出来本身的精度就已经固定了,重复定位打表会累加误差~!
我觉得最可行的办法是用雕刻机做工装,调整后在铣床/车床上加工,山寨厂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现 ...

所言极是,光有雕刻机肯定不行,很多东西还是要有车,有铣,打孔,所以一旦买了一样,就必须3样都有。。。这个问题太残酷了。。
搞到最后能买10架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