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pr651平衡充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10-02-10):
买的这个平衡充根据朋友教的,还有一些说明连好后,再设置电池类型,充电模式,电压和电流后,长按enter3秒后也显示battery check  wait。。。  但试了好几个电池,最终总是显示  connection break 也和朋友视频过,连接没问题,总是显示连接中断。。。都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情况啊,刚买的大失所望啊,,,请大家帮帮忙吧,搜了半天也看不到pr651这个平衡充。。。   帖子发的少光顾潜水了,多多见谅啊各位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电池是好的但就是显示break后来发现是平衡头做的不好连接有时是虚的把平衡头压实了就没事了,不知你是否也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我也是PR651,但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不会吧,我的电池拿40多块的充接上就行,不会虚吧,难道是充上面的几个接头都不行?我试了好几块电池,2s,3s 4s 都试了,不会哪个接口处都虚吧,,,,

网友:
哈哈 LZ 你在电池出线检测等待后 有没有按ENTER确ren啊 不会长按3秒后 就不管了吧?还要再ENTER确ren下的~~~

楼主:
他就一直显示连接错误,除了按stop 别的都没反应。。。跟朋友视频看过了,我操作正确啊。。。

楼主:
你QQ多少啊,能帮帮我吗。。。

网友:
那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这位大哥。你有何高见

网友:
应该是内部模拟开关坏了,造成单片机采集不到电池电压,或者mos管坏了,问题不大。

楼主:
那他坏的原因和我刚开始的操作有关系吗,刚开始也不会用,但我还是能看懂上面英文的意思,所以也没乱按。本地什么都没有,只有拿给商家换吧,其实,要在本地修好不换也行,
就是时间的问题啊,该过年了,好好弄弄电池,太让人伤心了,这可是过年啊,都放假了,压在我这里屁也干不了还不能乱动,动坏了再惹点麻烦。郁闷的我身上又出毛病了。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