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盘升降杆在前与在后如何调整

楼主(2010-02-10):
以前的CF在后面的:

现在的ESP在前面了:

控是JR9X2,在遥控器上设置了很多次,把CH2和CH6对调,还是调整不过来,请会调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十字盘混控,把其中一个正改负,或者负改正就行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