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AX,接近完成

楼主(2010-02-10):
起落架未正式安装上去。
摄像头还未正式安装。正式安装法准备在摄像头下方掏个方孔装上一个13克120度转角春天全金属齿舵机,以舵机臂直接与摄像机架连接做水平旋转;摄像机背上直接背一个Esky5080 8克舵机,摄像机架上直接转个洞安钢丝,做垂直运动。
对了,还得在机翼上喷上电话号码,这要是飞丢了就划不来了。。。

装备:
AX 滑翔机
520线索尼1/3寸 CCD彩色摄像头
800mw 1.3G百通传输,发射机上加装了6个显存散热片
X52飞行摇杆
若使用2.4G遥控频率,则搭载AR6100或AR721,通过手提电脑和DSX7控中转发射信号
若使用72M遥控频率,则搭载RP6D1 72M双锁环相6通接收机,通过手提电脑和72M功放发射信号
动力视频分别供电,视频采用1100mha 20C A.K.E. 长条形锂聚供电,动力电采用2200mha 20C ACE、花牌之类。图中合盖状态两块电池均已装好。
开盖状态的图,动力电拿掉了,视频电还在。白色田宫头是视频电路的接口,浅绿色的田宫头是电池,电池装在机腹内。

网友:
怎么不上控制系统

网友:
不是反浆是浆装反了

网友:
MIC放那里。你能听到的就完全是噪声..建议还是放肚子里面吧

网友:
还是先把你的塞斯纳飞烂再飞这个吧

网友A:
电池放哪里了,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放电池呢!

还有,漂亮的AX非要弄个起落架,提出批评。

楼主:
反浆
不是反浆是浆装反了

好毒的眼睛啊。。。汗。。。

电池放哪里了,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放电池呢!
机腹内有足够的空间放下AKE1100mha长条形20C电池,而且还可以留下足够的空间供散热通气道用。

机头下方,通气道两侧各有3个舱一共6个舱,我仔细把接收机放进去,只占一个舱的空间而已。电调最多占两个舱的位置。就用舱来放东西,确保通气道的情况下都还可以放不少东西,就是放入舱内的东西要固定好而已。

2200mha大电就搁置在机头舱盖下,舱盖刚好可以盖好。还可以把通气道上方的泡沫削整一下,如果要放更大的电池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哪里了,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放电池呢!

还有,漂亮的AX非要弄个起落架,提出批评。

楼主是想全程FPV,呵呵 我也想

楼主(2010-03-17):
起落架正式装上了,换了个小天线。,肚皮上开了口。

网友:
我也喜欢装轮子。

网友:
真飞机的发射天线是埋在垂尾里面,下次试试视频天线与垂尾固定一起。

楼主:
我有一根20厘米长的高温延长线的,是可以把天线装到那里去。不过暂时感觉没那个必要吧?

网友:
后轮怎么不弄个转向的?这样在地上滑跑时就方便多了

楼主:
后轮怎么不弄个转向的?这样在地上滑跑时就方便多了

麻烦啊大哥,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弄。刚那个翼龙的做法是把尾舵的钢丝分一根出来到尾轮,这个倒是好像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
大铁丝弯过水平翼就可以转向了

网友:
1100ma电池 重心不对吧,你的发射机绑在后面,重心偏后了,我这个机子,装2200ma175g 的电池塞机头 重心我觉得刚好

楼主:
1600mah, 12c的火狐块电,塞机腹里作为视频电; 2200mah, 20c的ACE块电跟你一样塞机头,动力电。

这个周末打算首飞了,有点紧张。。。

拍照可以,喊着“拍遗照”跑过来的,一律板砖伺候!

楼主:
原先准备做视频电的AKE1100mha长条形20C电池,我以前是从前面塞进去的。后来拉着电线扯电池出来,结果极耳拉断了,这个新电池目前呈报废状态。

一次都没有用过的新电池啊!!!!

俺灰常滴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