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辆款入门级的低价油车请帮忙选择下哪款好!谢谢

楼主(2010-02-10):
恒龙3850-3 1:10四驱油动双速大脚车(配台湾Go 18级发动机加50元。)
*15级GMS引擎

*前后万向狗骨
*全金属车架
*全金属避震*全车滚珠轴承
*中间双段变速
*钢制机加工齿轮
*塑胶件尼龙加钎35%
*全丝印车壳*
LCD液晶显示3通遥控器配三通液晶遥控器和三通接收机,金属底盘,金属二楼板,金属液压避震器,金属排气管,金属转向舵机,金属CVD、狗骨、转动轴,电镀轮毂)
参数:
  • --车长:398mm
  • --车宽:310mm
  • --车高:200mm
  • --轴距:258mm
  • --轮距:243mm
  • --离地距离:50mm
  • --轮径:120mm(直径)*65mm(宽)
  • --车身净重:2380g

无限94188 1/10 油动球头悬挂版大脚车
四轮驱动系统
●高性能的差速系统配置高质量的齿轮装置,差速系统外壳配置5个装配螺丝方便用户维护和保养。
●阳极处理高质量6061/T6铝合金底板。
●优质轻型13.8克铝合金引擎飞轮
●坚固的万向传动接杯/高性能的全车滚动轴承
●高效率的碟刹系统,刹车碟垫片方便用户更换。
●75CC超大容量的防漏燃料箱,配置有超长油管和弹簧压盖方便用户填加燃料。
●1/10大脚车专用轮胎经久耐用,更好地体现了其完美的越野性能
●高质量经久耐用的1/10大脚车轮框
●8个高品质的避震器具备良好的避震性能。
●高密度的空滤海绵(用户可自行更换,清洗)
●前/后防撞板均具备良好的防撞性能。

两车价格只相差一百,恒龙略贵

恒龙

恒龙

无限

无限

网友:
那就买吧

网友:
同问,呵呵,还请老鸟推荐几款适合新手入门的性价比高的大脚车,谢谢啦!

网友:
无限HSP的也不错在国产讲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我指的是入门车)如果想玩好的话还是买高端产品.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反了吧,

网友:
楼上的楼上,你的话反过来了吧。
看来是看别人说,然后记错了~~~
2个车都有人玩,都还可以,主要看配件供给,问清卖家~~~

楼主:
我又看到论坛里有人说FS的车,我去看了,呵!原来那厂就在我们这儿不远,这牌子的车车会如何啊!!有同价位的配置和恒龙的一样,就发动机是用GO18级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懂车,只玩飞机 ,再玩海陆就要拍家了 。

楼主:
 怕不怕!你可以偷着玩呀!哈哈!最多被知道了当厅长几日喽!

网友:
如果就LZ得2个车选的话,我偏向无限

网友:
价格差不多的话,当然是无限的94188球头悬挂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