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和0618

楼主(2010-02-10):
最近想买床子 在坛子上看到大家都在议论2K4和0618  不知道这两种床有什么区别  那个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A:
看楼主的加工目的了,如果是铜铝之类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那 2k4不错,买回来直接能用不用怎么折腾调试,2k4是塑料挂轮,车铁车钢的话容易扫尺,而且床子刚性一般般

0618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皮实耐操,金属挂轮,车钢不锈钢之类的都可以,床体钢性也不错,但是买这个全看RP因为都是旧床,床况不一,磨损程度也不一样,附件特别是挂轮一般不全,很多还的自己配电机做架子之类的,回来也需要自己修配调整一番,但是调好了出来的精度肯定2k4没法比,性价比没法说,2k4不用折腾,省事,0618得回来自己大折腾

如果有水平的话或者想练手的话折腾0618后期用起来爽,,没经验的话就2k4省心省力但是后期估计得琢磨换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加工目的了,如果是铜铝之类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那 2k4不错,买回来直接能用不用怎么折腾调试,2k4是塑料挂轮,车铁车钢的话容易扫尺,而且床子刚性一般般

0618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皮实耐操,金属挂轮,车钢 ...
个人觉得应该0618!!!

楼主:
主要是啃钢铁   铜铝

网友B:
老式的0618通孔才9毫米,干稍微长一点的件就得用尾座顶着,这种尾顶的方式要打中心孔、固定尾座,有时候还妨碍车刀就位,挺麻烦的。
  而新型的2K4,也就是CQ0618,CJ9518等等,主轴通孔是20毫米,卡盘通孔16毫米可以扩成20毫米的,加工20毫米以下的较长工件可以利用通孔,只用卡盘夹住即可,比用尾座顶省事很多。这一点是老式0618不能比的。
    还有就是2K4加工钢铁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一直用它加工不锈钢,不锈钢是公认的难加工材料,加工不锈钢都行。
    还有2K4重量小,占地少,冬天搬到家里阳台上干活也很方便。一个人就搬上去了。
    至于加工精度,要看调整车床的水平了。不会调整的,再好的床子也干不好活。
    还有就是价格差不多,要用新机器,老机器过去在工厂服役,那是天天造,难免磨损,即便是有能力修整导轨,毕竟曾经磨损过。而新床子只要认真学习操作技能,好好保养,各机件配合会很好,怎么也不会比老的差。新床看上去不如老的扎实(重量小),但新床的设计、结构也许更合理,紧凑,去掉了不必要的部分。塑料齿轮问题,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坏了就换,或者改造成钢齿轮、或者皮带传动,都不难解决。
    所以,我是赞成用新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0618通孔才9毫米,干稍微长一点的件就得用尾座顶着,这种尾顶的方式要打中心孔、固定尾座,有时候还妨碍车刀就位,挺麻烦的。
  而新型的2K4,也就是CQ0618,CJ9518等等,主轴通孔是20毫米,卡盘通孔16毫米可以扩成20毫米的,加工20毫米以下的较长工件可以利用通孔,只用卡盘夹住即可,比用尾座顶省事很多。这一点是老式0618不能比的。
    还有就是2K4加工钢铁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一直用它加工不锈钢,不锈钢是公认的难加工材料,加工不锈钢都行。
    还有2K4重量小,占地少,冬天搬到家里阳台上干活也很方便。一个人就搬上去了。
    至于加工精度,要看调整车床的水平了。不会调整的,再好的床子也干不好活。
    还有就是价格差不多,要用新机器,老机器过去在工厂服役,那是天天造,难免磨损,即便是有能力修整导轨,毕竟曾经磨损过。而新床子只要认真学习操作技能,好好保养,各机件配合会很好,怎么也不会比老的差。新床看上去不如老的扎实(重量小),但新床的设计、结构也许更合理,紧凑,去掉了不必要的部分。塑料齿轮问题,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坏了就换,或者改造成钢齿轮、或者皮带传动,都不难解决。
    所以,我是赞成用新床的。

赞同,俺也是这样想的,直接买新的,为了避开塑料件,建议直接就弄180或210,呵呵。

网友:
点评:新手用新床  老手用老床

网友:
以前我也是在2k4这里转圈,现在已经是脱离苦海了,自己弄了个伟舜D180V的了,用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c0618主轴通孔好像是11毫米

网友:
2K4通孔20MM,他主轴直径才多少?这样主轴跟个薄壁管子似的能有多大刚性.
0618A虽然因为设计老精度差已经淘汰了,但我看了它全套图纸还是现在这些小床子比不了的,一句话说不清楚,但个人认为都是全新的话天仪厂的0618A价格是2K4两倍还是合理的.毕竟0618是工业用途,生产工具,2K4什么的不过是家用玩具罢了.
0618A吃亏就是是滑动轴承,转速不能太高,高了容易抱轴,精度比滚动轴承差,但其抗冲击是滚动轴承比不了的,作为个人应用不用很高转速还是很好的,转速太高了没太多经验感觉还是很危险的事情.精度吗,找个老钳工好好的弄弄还是是很好的,毕竟2K4什么的也不过0.01的圆跳罢了,0618精度差也是相对于其他工业机的,而不是2K4这些家用机的.
不过老0618A吗,呵呵,那就完全不在讨论范围了,机器都老旧了,好些配合精度都没有了,谁有那本事弄啊,有那本事就不研究这两个哪个好的问题了.

网友:
我说 都不咋样

网友C:
还别说,0618A家用的话这个规格的还真没有能超越的.当然说全新的了.底座虽然重,但剧掉大部分还是可以的,电机换成变频器变速,哈哈,厉害的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别说,0618A家用的话这个规格的还真没有能超越的.当然说全新的了.底座虽然重,但剧掉大部分还是可以的,电机换成变频器变速,哈哈,厉害的很啊.

说到变频器,想请教下,变频器可以用到顺开关吗?

网友B:
2K4主轴末端外径应该是30毫米,法兰一端主轴外径48毫米,通孔20毫米,最薄部分管壁厚度4毫米以上。强度还行吧。

网友:
买新的吧

主要是品相好,价格合理的0618是不存在的,有0618的都当宝贝卖。买新的吧!二手区为什么那么多卖0618和旧机床的?

网友:
我喜欢0618A

网友:
肯定还是 0618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到变频器,想请教下,变频器可以用到顺开关吗?

可以啊,变频器有正转端子和反转端子,用倒顺也可以,用别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K4主轴末端外径应该是30毫米,法兰一端主轴外径48毫米,通孔20毫米,最薄部分管壁厚度4毫米以上。强度还行吧。

看法兰没什么用的,要看轴承什么规格的,要是30206或32006什么的主轴外经才30MM,那么壁厚才5MM啊.0618A主轴轴承处大概26MM,通孔11MM,壁厚最大7MM多点,刚性应该比2K4高.

网友:
买床子吗还要买新的,没有能力的买2K4,有鉴别能力的买个旧0618也很好,不过有这个能力的就不玩这个了,有新0618A当然更好,不过只能碰运气了,毕竟80年代中就停产了,哪那么好找啊,阿亮的那两个错过了我肠子都悔绿了.
俺的结论就是,如果两者都全新,即使花2倍价格买0618A也合算.如果是2K4是新的0618A是旧的,那肯定买2K4,因为问这个问题的肯定不是老师傅,想把旧了那么久的机器调到新机子的水平,呵呵,有那能力的就不问这个问题了,喜欢鼓捣机器的也不可能问这问题的.

网友:
呵呵,版主说句话,新年了吉祥喜庆,新手买新的,旧历年老手会缝补有耐性买旧的,为什么?谁用谁知道啊

楼主:
   热烈欢迎 版主莅临指导
新年上新床   新床上旧人

网友:
见过精密6140级的床子用滑动轴承吗??我告诉大家我见过……
铜套比轴承精度高的多 加工出来的东西滑动轴承光洁度要好很多
2k4主轴钢性要好很多 0618主轴偏软 买床子还是看自己实际需要而定
可加工长度是很有用的指标 0618假如要打13mm孔看你头痛不头痛
我觉得做仪表零件最大加工不超过弹簧夹头夹持范围0618精度无敌 做尺寸不定的模型零件还是2k4吧
我还有个想法 假如能把2k4床头 0618导轨和油盘结合起来 再加长到400mm的可加工长度 这应该是最理想的
换句话说0618拖板比床头强 2k4则相反床头强 拖板弱

网友:
"如果是2K4是新的,0618A是旧的,那肯定买2K4,因为问这个问题的肯定不是老师傅,想把旧了那么久的机器调到新机子的水平,呵呵,有那能力的就不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新手用新床  老手用老床
C0618的自动走刀用的是梯形丝杆传动的,经向推力大,因而耐磨损。而2K4责是三角罗纹,欠缺多了。

网友:
支持木剑的意见。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网友(2010-04-26):
大家讨论得很激烈
我说两句
0618好好使用能出精品,相当于著名的F3相机你的水平到了,机器能帮你实现。
2K4好好使用也能出良品,相当于普通的傻瓜相机你的水平到了,有时候机器会无能为力。
其实就是工具
0618耐糟,2K4娇气。
0618工业级 2K4家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用新床  老手用老床
C0618的自动走刀用的是梯形丝杆传动的,经向推力大,因而耐磨损。而2K4责是三角罗纹,欠缺多了。

2k4丝杠应该是矩形螺纹的,我观察的,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