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50SV调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10):
1,安装完毕后,主轴是否仍有一定上下
活动
空间?
2,450SV说明手册上,两只侧板的固定螺丝,是否只是一面打胶?还是两个侧板的固定螺丝都要打胶?
3,KDS800
陀螺仪
的传感器坏了,是否可以修理?换个传感器大约什么价格?
4,如何判断主轴是否有弯曲?

网友A:
1,不能有虚位,2两面都可以不用胶.3换一个吧,4,在机上时慢速看就看得清楚,也可拆下来放在玻璃面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