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塑料做滑台强度够吗??

楼主(2010-02-10):
想用工业塑料做小车床的滑台,不知车铝件强度够吗?
30mm的x轴,如果只考虑轴和滑台的变形(其他部件假设是完美的),能保证0.01以上的车削精度吗?
x轴600mm长。

请高手帮我优化下滑台的具体尺寸。

用工业塑料、铁那个加工成本低。
本人不是专业人士,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没人想这样的方案吧

楼主: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没机床,要花钱加工,所以要尽量简单了!!!!

网友:
工业塑料也没有,只能帮顶。

楼主:
五金城有卖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聚四氟乙烯是不是更好 。

楼主:
对,我说的就是聚四氟乙烯,还有其他材料的,统称工程塑料,

网友:
你那个滑台孔要求是太高了

楼主:
用轴承套的
图中未画出

网友:
聚四氟乙烯是好材料,不过要保证0.01以上的车削精度估计只能是妄想了,呵呵:loveliness:

楼主:
是聚四氟乙烯强度不够吗?
目前我只考虑聚四氟乙烯的强度问题,因为这么大的铁块子不好买,加工费估计也会不小。

那能保证多少精度?

网友:
做小车平台,换我的话宁愿花点钱买两个现成的滑台来得省事,直接加工一块平台价格不说,后期安装还要花不少功夫,自摸小车精度能有个0.02(好像听说一般是轴承位的精度)就很满足了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

滑台是面接触,刚性应该够,或许有针对性的加强一下结构会更好。不知道楼主想用来干什么,0.01的精度可能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等楼主做出成品,我学习一下。

网友:
90mm厚塑料有买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工业塑料做小车床的滑台,不知车铝件强度够吗?
30mm的x轴,如果只考虑轴和滑台的变形(其他部件假设是完美的),能保证0.01以上的车削精度吗?
x轴600mm长。

请高手帮我优化下滑台的具体尺寸。

用工业塑 ...

在我的概念中精度与材料关系不是很大,与人的关系很大。呵呵

楼主:
材料的强度不够,变形就会过大
目前只考虑这两个部分,逐个部分进行验证(当然是请有经验的坛友帮帮忙了)

网友:
唉 好多人动不动就要0.01的精度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搞航模很多情况下0.1mm的精度足够了。即使是车斯特林发动机活塞,也可以用皮碗活塞,气密性很好,根本不用0.1的精度。不过车蒸汽发动机模型可能还是要0.01-0.05mm的精度。

楼主:
看来不解释不行了,
大家视乎没有把帖子看好,
我说的是光轴和工程塑料滑台这两种材料在车东西的时候,它们的变形会保证0.01mm的精度吗?
如车刀在车铝件时,由于受力,光轴和工程塑料滑台会发生扭曲,使车刀尖部发生晃动,这个晃动会
保证0.01mm吗,是这个意思,不是整体精度是0.01mm。
如果光轴和工程塑料滑台的强度不好,就不考虑了!!
再次强调,先不考虑其他部分,假设其他部分使完美的。
有些人审题人全呀!!!!!!!!!!!!!

网友B:
楼主不要有这种担心,在车工件时有一种误差叫仿形误差,每加工一刀就小很多,在最后精车时吃刀量很小,机床的变形也很小,所以没什么问题,在工厂中旧的机床间隙都有好几毫米,还不是一样加工精度几丝的工件,好的操作者可以用烂机床加工出合格的工件,反之亦然。

网友C:
曾经想过环氧树脂加钢骨架的结构,没时间就搁浅啦

网友D(2010-04-09):
PEEK!单价很高!好的工程塑料都很贵!

网友E:
不如用pvc,不过精度0.01比较困难

网友F:
用改性的PA,很多牌号都适合你的要求,刚性和强度,量小了不知道人家卖不卖

网友G:
也是来学习的